用戶名  找回密碼
如何測試電容器質量的好壞?(文章出處: 中華電源網)

楼主(2011-03-30):
在沒有特殊儀表儀器的條件下,電容器的好壞和質量高低可以用萬用表電阻檔進行檢測,並加以判斷。容量大(1μF以上)的固定電容器可用萬用表的電阻檔(R×1000)測量電容器兩電極,表針應向阻值小的方向擺動,然後慢慢回擺至∞附近。接著交換測試棒再試一次,看表針的擺動情況,擺幅越大,表明電容器的電容量越大。若測試棒一直碰觸電容器引線,表針應指在∞附近,否則,表明該電容器有漏電現象,其電阻值越小,說明漏電量越大,則電容器質量差;如在測量時表針根本不動,表明此電容器已失效或斷路;如果表針擺動,但不能回到起始點,則表明電容器漏電量較大,其質量不佳。
壓力表對於容量較小的電容器,用萬用表來測量往往看不出表針擺動,此時,可以借助一個外加直流電壓和用萬用表直流電壓檔進行測量,其方法如圖1所示,即把萬用表調到相應的直流電壓檔,負(黑)測試棒接直流電源負極,正(紅)測試棒接被測的電容器一端,另一端接電源正極。

一隻性能良好的電容器在接通電源的瞬間,萬用表的表針應有較大擺幅;電容器的容量越大,其表針的擺幅也越大,擺動後,表針能逐漸返回零位。如果電容器在電源接通的瞬間,萬用表的指針不擺動,則說明電容器失效或斷路;若表針一直指示電源電壓而不作擺動,表明電容器已被擊穿短路;若表針擺動正常,但不返回零位,說明電容器有漏電現象,所指示的電壓數值越高,表明漏電量越大。需要指出的是:測量容量小的電容器所用的輔助直流電壓不能超過被測電容器的耐壓,以免因測量而造成電容器擊穿損壞。要想準確測量電容器的容量,需要採用電容電橋或Q表。上述的簡易檢測方法,只能粗略判斷壓力表電容器的好壞。

方法一:指針式萬用表測量。
1、用萬用表電阻檔檢查電解電容器的好壞
電解電容器的兩根引線有正、負之分,在檢查它的好壞時, 對耐壓較低的電解電容器(6V或 l0V),電阻檔應放在R×100或 R×1K檔,把紅表筆接電容器的負端,黑表筆接正端,這時萬用表指針將擺動,然後恢復到零位或零位附近。這樣的電解電容器是好的。電解電容器的容量越大,充電時間越長,指針擺動得也越慢。

2、用萬用表判斷電解電容器的正、負引線
一些耐壓較低的電解電容器,如果正、負引線標誌不清時,可根據它的正接時漏電電流小(電阻值大),反接時漏電電流大的特性來判斷。具體方法是:用紅、黑表筆接觸電容器的兩引線,記住漏電電流(電阻值)的大小 (指針回擺並停下時所指示的阻值),然後把此電容器的正、負引線短接一下,將紅、黑表筆對調後再測漏電電流。以漏電流小的示值為標準進行判斷,與黑表筆接觸的那根引線是電解電容器的正端。這種方法對本身漏電流小的電解電容器,則比較難於區別其的極性。

3、用萬用表檢查可變電容器
可變電容有一組定片和一組動片。用萬用表電阻檔可檢查它動、定片之間有否碰片,用紅、黑表筆分別接動片和定片,旋轉軸柄,電表指針不動,說明動、定片之間無短路(碰片)處;若指針擺動,說明電容器有短路的地方。

4、用萬用表電阻檔粗略鑒別5000PF以上容量電容的好壞
用萬用表電阻檔可大致鑒別5000PF以上電容器的好壞(5000PF以下者只能判斷電容器內部是否被擊穿)。檢查時把電阻檔量程放在量程高檔值,兩表筆分別與電容器兩端接觸,這時指針快速的擺動一下然後復原,反向連接,擺動的幅度比第一次更大,而後又復原。這樣的電容器是好的。電容器的容量越大,測量時電表指針擺動越大,指 針復原的時間也較長,我們可以根據電表指針擺動的大小來比較兩個電容器容量的大小。

二、電容器的檢測方法與經驗

1 固定電容器的檢測
A 檢測10pF以下的小電容
因10pF以下的固定電容器容量太小,用萬用表進行測量,只能定性的檢查其是否有漏電,內部短路或擊穿現象。測量時,可選用萬用表R×10k擋,用兩表筆分別任意接電容的兩個引腳,阻值應為無窮大。若測出阻值(指針向右擺動)為零,則說明電容漏電損壞或內部擊穿。
B 檢測10PF~0 01μF固定電容器是否有充電現象,進而判斷其好壞。萬用表選用R×1k擋。兩隻三極管的β值均為100以上,且穿透電流要小。可選用3DG6等型號硅三極管組成複合管。萬用表的紅和黑表筆分別與複合管的發射極e和集電極c相接。由於復合三極管的放大作用,把被測電容的充放電過程予以放大,使萬用表指針擺幅度加大,從而便於觀察。應注意的是:在測試*作時,特別是在測較小容量的電容時,要反覆調換被測電容引腳接觸A、B兩點,才能明顯地看到萬用表指針的擺動。
C 對於0 01μF以上的固定電容,可用萬用表的R×10k擋直接測試電容器有無充電過程以及有無內部短路或漏電,並可根據指針向右擺動的幅度大小估計出電容器的容量。

2 電解電容器的檢測
A 因為電解電容的容量較一般固定電容大得多,所以,測量時,應針對不同容量選用合適的量程。根據經驗,一般情況下,1~47μF間的電容,可用R×1k擋測量,大於47μF的電容可用R×100擋測量。
B 將萬用表紅表筆接負極,黑表筆接正極,在剛接觸的瞬間,萬用表指針即向右偏轉較大偏度(對於同一電阻擋,容量越大,擺幅越大),接著逐漸向左回轉,直到停在某一位置。此時的阻值便是電解電容的正向漏電阻,此值略大於反向漏電阻。實際使用經驗表明,電解電容的漏電阻一般應在幾百kΩ以上,否則,將不能正常工作。在測試中,若正向、反向均無充電的現象,即表針不動,則說明容量消失或內部斷路;如果所測阻值很小或為零,說明電容漏電大或已擊穿損壞,不能再使用。 C 對於正、負極標誌不明的電解電容器,可利用上述測量漏電阻的方法加以判別。即先任意測一下漏電阻,記住其大小,然後交換表筆再測出一個阻值。兩次測量中阻值大的那一次便是正向接法,即黑表筆接的是正極,紅表筆接的是負極。D 使用萬用表電阻擋,採用給電解電容進行正、反向充電的方法,根據指針向右擺動幅度的大小,可估測出電解電容的容量。

3 可變電容器的檢測
A 用手輕輕旋動轉軸,應感覺十分平滑,不應感覺有時松時緊甚至有卡滯現象。將載軸向前、後、上、下、左、右等各個方向推動時,轉軸不應有鬆動的現象。B 用一隻手旋動轉軸,另一隻手輕摸動片組的外緣,不應感覺有任何鬆脫現象。轉軸與動片之間接觸不良的可變電容器,是不能再繼續使用的。C 將萬用表置於R×10k擋,一隻手將兩個表筆分別接可變電容器的動片和定片的引出端,另一隻手將轉軸緩緩旋動幾個來回,萬用表指針都應在無窮大位置不動。在旋動轉軸的過程中,如果指針有時指向零,說明動片和定片之間存在短路點;如果碰到某一角度,萬用表讀數不為無窮大而是出現一定阻值,說明可變電容器動片與定片之間存在漏電現象。

1、電容在電路中一般用「C」加數字表示(如C13表示編號為13的電容)。電容是由兩片金屬膜緊靠,中間用絕緣材料隔開而組成的元件。電容的特性主要是隔直流通交流。
電容容量的大小就是表示能貯存電能的大小,電容對交流信號的阻礙作用稱為容抗,它與交流信號的頻率和電容量有關。
容抗XC=1/2πf c (f表示交流信號的頻率,C表示電容容量)電話機中常用電容的種類有電解電容、瓷片電容、貼片電容、獨石電容、鉭電容和滌綸電容等。

2、識別方法:電容的識別方法與電阻的識別方法基本相同,分直標法、色標法和數標法3種。電容的基本單位用法拉(F)表示,其它單位還有:毫法(mF)、微法(uF)、納法(nF)、皮法(pF)。其中:1法拉=103毫法=106微法=109納法=1012皮法
容量大的電容其容量值在電容上直接標明,如10 uF/16V
容量小的電容其容量值在電容上用字母表示或數字表示
字母表示法:1m=1000 uF 1P2=1.2PF 1n=1000PF
數字表示法:一般用三位數字表示容量大小,前兩位表示有效數字,第三位數字是倍率。
如:102表示10×102PF=1000PF 224表示22×104PF=0.22 uF

3、電容容量誤差表
符 號 F G J K L M
允許誤差 ±1% ±2% ±5% ±10% ±15% ±20%
如:一瓷片電容為104J表示容量為0. 1 uF、誤差為±5%

网友:
謝謝分享 很好用得資料

网友(2011-05-08):
謝謝 受益良多

网友(2011-11-14):
不解焊又能量出當然是最希望看見的,THX

网友:
這種量測法 應該是在電容未接任何零件或電路下 所做的簡易測試

网友A:
沒錯,上述所有測試皆無法確認耐壓及漏電。就算是用示波器也是徒勞。
與其將錢花在買高價電容檢測設備,不如直接買高品質電容換上。

网友(2011-12-27):
授教了~謝謝分享~ 很好用的資料~

网友:
不错,謝謝分享,很实用的資料!

网友(2012-03-23):
都快忘光了!!
趕快來復習復習!!~~
謝謝分享!!

网友:
蠻實用的文章
感謝提供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沒錯,上述所有測試皆無法確認耐壓及漏電。就算是用示波器也是徒勞。
與其將錢花在買高價電容檢測設備,不 ...

不能同意你更多啊!

网友:
這些方法很實用,加深自己基礎專業度,
謝謝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