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幾個主機板維修經驗Part II

楼主(2011-03-31):
說明:案例1-6在另外一篇PART I中.

案例7:
  8TRS400M(技嘉幫ACER代工): POSTCODE:無,上電直接跳保護,不接12V 4PIN 可啟動判斷為12V短路,但12V 4PIN並未短路仍有阻值.
  處理方式:檢查與12V相連的四相供電上管4顆K3638發現D-S均呈現短路現像,拆下四顆K3638發現有一顆D-S確定導通,更換後裝回
           四顆K3638再量D-S阻值已恢復正常,上假負載VCORE,PG,RESET,CLK均有正常電壓,上CPU測試即可正常跑碼,完修!

案例8:
  P4S800-MX SE POSTCODE:FF 上電後電感區有高頻聲,研判可能為電源管理IC短路故障.
  處理方式:此板所使用的PWM IC為ADP3181,更換後即可順利跑碼,亦不再發出高頻聲.

案例9:
  GA-8S650GXM POSTCODE:C1,上電C1循環跑碼並發嗶嗶聲,偵測不到記憶體.
  處理方式:檢查記憶體供電2.5V及1.25V發現2.5V只有0.54V,查記憶體管理IC W83301R 第20PIN有3.3V,
           再測與其相連的MOSFET 15N03H的G極亦有3.3V,但此MOSFET的S極只有0.54V(此S極是供應記憶體主供電應有2.5V).
           用歐姆檔測此MOSFET的G-D極發現已導通,拆下15N03H以二極體檔檢測發現確已擊穿,
           從廢板拆一顆同型MOSFET焊回,再測量2.5V及1.25V均已恢復正常,裝上CPU,RAM開機跑碼正常,完修.

案例10:
  GA-8S651MP-RZ POSTCODE:-- 上電即短路保護為12V短路.
  處理方式:上管12V供電FR3704Z MOSFET兩顆拆下後均已擊穿且短路已消失,從廢板拆兩顆換上,可開機但不倒五分鐘,
           12V小4PIN旁上管MOSFET又被擊穿並再次呈現12V短跑現象,研判PWM IC 5090MTC已不穩定,因無5090MTC可用故改以5093MTC代換
           上去,經燒機測試後已不再燒上管12V MOSFET,至此確定完修.

案例11:
  MS-7060 POSTCODE:00,隨即斷電保護,有時POWER SW按下時更是不觸發.
  處理方式:不接12V 4PIN依然斷電保護,先目測板子高溫變色區發現有一顆P2103HVG SOP-8的IC板子變色明顯,經查DATASHEET此顆為
           雙 N 通道的MOSFET,先再板子上量其阻值發現D1/D1與D2/D2呈現短路現象,經比對板子另一顆D1/D1與D2/D2有阻值並無短
           路現象,先拆下短路這顆後再量板子D1/D1與D2/D2已無短路現象,該應找到問題點了,再測P2103HVG後確認D2這組已擊穿,
           找了許多廢板終於在一片AGP卡上找到一顆APM7313 SOP-8的雙 N 通道MOSFET,代換上去已可順利跑碼,完修了.

网友:
感謝大大分享經驗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不過有圖會更好!

网友:
感謝大大 情意教授

网友:
感謝大大分享
可以當作維修参考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