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顆PIC16F88問題請教,偵測風扇轉速並顯示的電路

楼主(2011-03-31):
請教各位老大
下圖是一個偵測風扇轉速並顯示的電路,原作者用的是20*4 LCD,我想改為16*2 LCD(腳位定義相同),並要去掉螢幕顯示時,字後面的黑格,請問這樣該怎麼改?

原作網頁:
http://pcbheaven.com/circuitpages/PWM_3_Wires_Fan_Controller_with_RPM_feedback/

他有提供原始檔
和燒錄檔

网友:
基本上是可以使用的,
因為LCD本身是使用記憶體對應式
20*4和16*2如果只有顯示那幾個字元的話
應該是沒有問題的.

楼主:
基本上是可以使用的,
因為LCD本身是使用記憶體對應式
20*4和16*2如果只有顯示那幾個字元的話
應該是沒有問 ...
引用 网友A:

那要去掉字體後那些黑格該怎麼改?

网友:
要去掉那些黑格是沒有辦法的,
想去掉唯一的辦法是拿掉程式中的顯示部份
因為那些黑格是程式丟給LCD顯示的.
所以除了改程式是沒有第二種方式的.

网友:
可以從原先的LCD driver  IC 下手
下載連接
http://pcbheaven.com/datasheet/hd44780u1.pdf
MCU 送 command 給  LCD driver IC 關掉黑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