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ViewSonic VA1912WB 點亮約1秒就熄掉

楼主(2011-03-31):
排文後很多前輩都認為是高壓板的問題
於是直接換了一張翻修更換線圈的高壓板.
換上去後點亮了約2個小時,之後就把螢幕面板電源按掉
1個小時後再打開又出現點亮1秒就熄掉
原以為是買到瑕疵品
可是店家說可能是管燈吃電太重造成的
管燈吃電太重真的那麼容易造成高壓板燒毀嗎?
先感謝前輩賜教

网友:
會不會有可能燈管接觸點有輕微漏電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謝回應
我打算參考以下這篇再試試看,如果真的不行再換燈管試試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 ... mp;highlight=VA1912

网友:
如果你有拆下的燈管,要不要先接燈管燒機看看,如果是好的,就可以確定是螢幕上的燈管有問題.

楼主:
如果你有拆下的燈管,要不要先接燈管燒機看看,如果是好的,就可以確定是螢幕上的燈管有問題. ...
引用 网友A:

小弟不是專業在維修的,所以備料呀~
還好燈管不貴,不成功...那就便成仁,打算買組燈管來試試囉

网友:
你可以用逍遙大的吹風機大法去檢查看那個元件出了問題,我想這個會比換燈管風險少

网友:
一般P+I高壓電源版能夠在熱機時再次燒毀,問題就出在電壓不穩定 ......請查修穩壓元件 OK ? (試試看吧!!!!!你行的)

楼主:
你可以用逍遙大的吹風機大法去檢查看那個元件出了問題,我想這個會比換燈管風險少 ...
引用 网友B:

感謝回應
您的意思是用吹風機去檢查哪一個元件脫焊的嗎?
不知道一般的吹風機能辦的到嗎?還是一定要用熱風槍

网友:
回复 网友B:

盧大,何謂逍遙大的吹風機大法?可否翻個帖子來瞧瞧,謝謝

楼主:
一般P+I高壓電源版能夠在熱機時再次燒毀,問題就出在電壓不穩定 ......請查修穩壓元件 OK ? (試試看吧!!!!! ...
引用 网友C:

感謝回應
我是整片高壓電源板都換掉了
根據這陣子爬文的結論,比較有可能的是燈管的問題,晚上來試試看

网友:
如果換一片也是也這樣!可能是燈管
但能點亮2小時~感覺不象!

网友:
我也是2板都更新  一開傘一下及滅 但不會換燈管...........有教學ㄇ?

网友:
我ㄉ連2秒都不到 就進入黑世界

网友D:
不一定要換燈管喔 很多漏電的原因是保護套或熱縮套管老化造成的
只要能拆到接點處 更換熱縮套管即可

楼主:
如果換一片也是也這樣!可能是燈管
但能點亮2小時~感覺不象!
引用 网友E:

果然是燈管沒錯,拆下來後測發現有時後燈管是全亮,有時是半亮
當是全亮時就可以撐比較久
當是半亮的時候大約十秒就會閃了

楼主:
我也是2板都更新  一開傘一下及滅 但不會換燈管...........有教學ㄇ?
引用 网友F:

最後發現高壓板並沒有壞,而是燈管壞
可惜我也是第一次拆燈管,不敢確定是不是一定成功,所以沒有拍照耶

楼主:
不一定要換燈管喔 很多漏電的原因是保護套或熱縮套管老化造成的
只要能拆到接點處 更換熱縮套管即可 ...
引用 网友D:

漏電的原因
也是很有可能,我拆下來後看燈管兩端都黑黑的,想想就順便換掉囉

网友:
大大 ,,,,,,,燈管換掉有OK ?

楼主:
大大 ,,,,,,,燈管換掉有OK ?
引用 网友C:

換完燈管就OK了
如果有備用的燈管,可以先測試點亮
更確定是時再拆比較妥

拆燈管也不是真很很難的事,只是真的要很細心,不然弄斷就得不償失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