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fsense 從A安裝 於B執行 出現的問題

楼主(2011-03-31):
由於某些機器不太好安裝光碟片 or 有其他因素而需要移機 因此會有 從A安裝 從B執行

從A 安裝

從B執行

開機的時候 就會找不到正確的掛載點 (Mount Point) 就會出現這樣的畫面
Manual root filesystem specification

輸入 ? (問號) 來看看目前正常的分割區~
就會看到 ad2s1c ad2s1b 等~ 一般來說都會將pfsense安裝在第一個分割區

這時候就是這樣輸入 檔案系統:分割區
ufs:ad2s1a
輸入完成後按下 Enter

看吧 可以開始正常開機摟

開完之後 就會顯示出 選單
輸入 8 進入 shell 模式

每次開機都得重複上面的動作 那還真煩人啊~ 所以避免這樣的狀況發生~ 那就編輯 fstab 檔吧
vi /etc/fstab

就會看到類似這樣的畫面,代表著這個掛載點資訊是從A那邊而來,此時就要給予修正。

透過方向鍵來移動反白游標

接下來移動到要修改的地方
再來按下鍵盤上的 r
然後輸入取代反白游標的字

就會像這樣

使用方向鍵移動到下方要修改的位置

接著再次按下 r 然後才輸入要修改字 (每修改一次,就得這樣做一次!)

修改完後 就像這樣

修改完後 記得要存檔與離開 (:為進入指令操作模式、!為強制行為、w為存檔、q為離開)

OK後 就能夠下達 reboot 重新開機,看看還會不會有問題發生。

网友A:
不知道是什麼程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是什麼程式

軟路由
pfsense 若你要看中文的話,大可google搜尋 澎湖人 這個關鍵字,裡頭就有蠻詳盡的介紹了,不過他那個網站都是講比較基本的東西,不會像我搞的這麼複雜與深入就是了。

网友B:
....這是什麼東西阿~~~完全看不懂.....沒用過...

剛剛用關鍵字...原來是防火牆軟體阿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是什麼東西阿~~~完全看不懂.....沒用過...

剛剛用關鍵字...原來是防火牆軟體阿 ...

說他是防火牆也對 (他也支援橋接式的模式來運作)
說他是NAT也對... 他也支援NAT的運作...
說他是GW驗證伺服器也對... 他也內建 Captive Portal 的功能...
說他是AP也可以,只要插上所支援的USB網卡,即可變成AP...
說他是VPN Server也可以,因為它支援OpenVPN與PPTP VPN的伺服功能...

pfsense該有的功能 基本上都還算OK 已經符合很多SOHO以下的等級來使用。
對岸的稱呼 大都以 軟路由 為主。 只是我玩的比較亂七八糟霸了....

网友:
我有一台舊電腦..不知道是否可以指引我一下怎把它變成有QOS要簡單然後是中文的..告訴我軟體名稱我在自己去找...感謝n_097|

楼主:
通常軟路由都是英文居多,或者你可以google對岸的一些資料。
對岸也有出免費的軟路由,不過一般來說對岸所出的軟路由功能性都是要付費則會逐步開放,例如:海蜘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