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BenQ T705 無背光 電源燈一按即滅

楼主(2011-03-31):
BenQ T705 (Q7T4) 17吋
剛開始是無背光,電源燈一按立刻熄滅
拆開後

有4顆電容爆了
更換後,電源燈正常,未接訊息時回到待機模式
但一樣燈管不會亮,燈管測試是正常的
拿別組燈管來測試,一樣不會點

量高壓有電源,約在14v
接上ad板,高壓有16v
請問這是什麼情形
謝謝。

那兩顆MOS看不出來是什麼規格的

補充說明
有兩顆電容是 1000uf 16v
更換 1200uf 16v
不知道有沒有關係...

兩顆是mos k3484

目前查到通用型號 4H.L2E02.A35 有
FP91GX
FP91G+
FP92W

機種
T905

回狼大...FP801通的
F601保險絲也通的

网友:
P大,就已經拆到這了,或許可高抬貴手,在搜尋的功能下,打上型號,您要的答案,應在其他大大的帖子中

网友:
T801旁邊的PCB已經熱到變色了
背面的那兩顆MOS還是好的嗎??

楼主:
圖第六張
看不出來是那一種MOS
用了酒精努力的擦是 k3484

另外爬了 T704 跟 Q7T4 文章
找不到相關的問題

网友:
benq的,只差臨門一腳囉,查看看論壇內的資料就有答案....關鍵應該圍繞在mos囉..

网友:
回复 楼主:
補充說明
有兩顆電容是 1000uf 16v
更換 1200uf 16v
不知道有沒有關係...

兩顆是mos k3484

那就是mos 啊!

网友:
看一下FP801是否正常

网友:
同狼大,笨Q的爆容.保險一定要查.
不查找到死,也找不到原因.

楼主:
不知道為什麼圖片不讓我修改了...
也不讓我上傳了

好了...
F801 ok
F601 ok

网友:
IC保護!!檢查IC相關零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