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三星 173v 電源供應版 3.3v 沒電...

楼主(2011-03-31):
我ㄉ電源高壓版 壞2顆電蓉 大肚子
換新換仍無反應
看ㄌ8天資料 量一下電壓
+13v  ...   ok
+5v  .... ok
+3.3 ....xxxx 沒有

求大大踢教
:on_100|:on_100|:on_100|

网友:
+3.3V ....那組不會有電壓
看後面的銅箔就知道

网友:
+3.3v往回查,應該是穩壓ic壞了,或是二極體壞了!
換掉應該可開機~

网友:
確認電源板正常的話要找回AD上的電源電路是否輸出正常

网友:
+3.3V ....那組不會有電壓
看後面的銅箔就知道
引用 网友A:

    還真ㄉ 看看 真ㄉ沒有線索 怎ㄇ會有3.3v的接線蔫??

网友:
3.3v是ad送出的( out ).
如狼大說的: 要找回AD上的電源電路是否輸出正常

看一下1117,正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