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洗衣機] 惠而浦AWI-1155洗衣機排水故障處理

楼主(2011-03-31):
今天的主角,惠而浦 AWI-1155 洗衣機

這台故障情形是只要洗衣行程到了排水時,都會因為排水時間過長而嗶嗶叫,並顯示OE故障碼
起初以為是排水馬達故障了,導致沒有拉動排水閥,但拆開後卻發現不是排水馬達問題
設定脫水行程讓它作動,正常沒問題

真正的故障原因是排水管,裡面不只一堆衣服纖維,並有許多硬幣卡在裡面
因為十元硬幣比排水管末端內徑大,所以會排不出來卡在裡頭,後來用尖嘴鉗硬拉出來

夠多吧,跟本就是存錢筒了...

仔細觀察內槽並沒有縫隙可以讓硬幣掉入

猜想應該是從上方的空隙掉入到外槽裡面(藍色區域)

清完排水管故障就排除了,給大家參考n_136|

网友:
感謝大大的分享

說不定我家的洗衣機裡也有 coco的說   呵

网友:
:on_123|:on_123|

那個超近拍照片...看到我快吐了

网友:
硬幣不是從上方掉進去的,硬幣有重量會沉在水底,它是從轉盤圓周的縫隙掉進去,再加上轉盤旋轉的力道,就這樣被拉進去

  小心洗錢是違法的

网友:
第5張水管內放大照片好像是用大腸內視鏡去看餘糞沒清乾淨大腸的感覺n_123|

网友:
硬幣不是從上方掉進去的,硬幣有重量會沉在水底,它是從轉盤圓周的縫隙掉進去,再加上轉盤旋轉的力道,就這樣被 ...
引用 网友A:

+1
是從迴轉盤跟脫水槽接觸的縫隙掉進去的!
排水閥裡面有沒有順到清看看,那裡都卡50元的硬幣!

楼主:
硬幣不是從上方掉進去的,硬幣有重量會沉在水底,它是從轉盤圓周的縫隙掉進去,再加上轉盤旋轉的力道,就這樣被 ...
引用 网友A:

轉盤我有把它拆下來看,邊緣是呈L型的,不了解為什麼可以從那掉入?
改天在拆下來研究看看,不然清管子超麻煩的...

楼主:
+1
是從迴轉盤跟脫水槽接觸的縫隙掉進去的!
排水閥裡面有沒有順到清看看,那裡都卡50元的硬幣! ...
引用 网友B:

因為管子都用膠黏死了,不過是半透明的,用手電筒照可以清楚看到裡面,排水閥還滿乾淨的
不曉得為什麼會設計這樣,裡頭管子口徑都很大,出水口處管徑卻很小

网友:
太可惜了!未撿到千元大鈔~~
最高紀錄...600多現大洋!

网友:
恭喜完修~~
我上次也是換皮帶後想挖挖看有沒有現金.結果挖到一堆水垢.還要拿工具刮才能拿起來n_151|

网友:
果然很像照大腸鏡的感覺

网友B:
因為管子都用膠黏死了,不過是半透明的,用手電筒照可以清楚看到裡面,排水閥還滿乾淨的
不曉得為什麼會設 ...
引用 网友C:

    我手邊還有換排水閥組的實例~~~
到時你就會知道~~為何要用膠封起來了....

网友:
台灣人很富有
每台洗衣機都會洗錢
洗衣機維修工程師 都有小費可收   恭喜

网友:
可惜...這些小費連臺灣銀行都不收!

网友:
這真是太棒了~ 先推再下~
感謝大大的付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