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調速的USB風扇-原理?

楼主(2011-03-31):
今天到3C賣場晃晃
看到一個可調速的USB風扇

不知道原理是什麼?跟溫控一樣嗎?

只要在溫控那裡加個滑動開關嗎?

网友:
用可變電阻嗎?

网友:
理論上任何一顆風扇加個可變電阻都可變成可調速風扇.....
實際上.....我沒做過........
就算可調,我也還是讓它全速運轉......
因為,如果不要那麼大的風量,那敢脆就直接買顆轉速慢一點風量小一點的就好了.....

网友:
讓高轉速風扇跑低轉速,感覺上可以比較長壽,有賺到的感覺XD
有時同系列高低轉速的風扇價格相同,就會想買高轉速的回來降轉使用

网友:
影響風扇壽命的關鍵是軸承,很少見到風扇有電子類零件故障,插錯PIN導致轉速訊號故障例外,因為是人為的
其他幾乎都是軸承關係導致卡死燒毀或噪音

网友:
吃ㄉ多就跑ㄉ快n_136|吃ㄉ慢就跑ㄉ慢n_1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