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三用電表維修

楼主(2011-03-31):
發現問題:
量測Ω值時(測棒仍在待測物上),在切換檔位,檔數打小時,指真理應往逆時針方向偏一點。
由10K切到1K、10Ω檔都正常,但切至1Ω檔時,指針卻往順時針偏,阻值也不正確。
猜開殼蓋,目視元件,無發現明顯燒壞痕跡。

查三用表1Ω檔線圖,判斷應是19Ω那顆電阻有問題,

仔細察看該電阻,發現底面有一些黑黑的。

拆下該電阻,底面已燒破。

應手邊無19Ω電阻,用15Ω+4.7Ω兩顆串聯取代,
因電阻本身亦有誤差,時測阻值剛好等於19Ω。
焊回,復原後

實測值OK,收工.
請多指教!

网友:
讚 我也有一個三用電表像你這樣 我該試看看

网友:
我也壞了三個電表xd
都是檔位打錯了,所以掛了
我有空也來看看能不能修復n_145|

网友:
太讓人匪夷所思了
錶棒測量電阻
因切換檔位
導致電錶內的電阻燒毀n_064|

网友:
指針錶歐姆檔很容易量到電壓掛蛋,尤其是X1的

网友:
我也有好幾個壞掉的.....有的症狀差不多......
不過我不會這樣大費周章的拆修.....
因為我都是用199一個的電表,壞了就算了.....

网友:
大大改這樣,那蓋子裝得回去嗎?
不會高太多啊??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

网友:
大大這電路圖示哪抓的@!我也想抓我的來看看~~
恭喜完修

网友:
指針錶歐姆檔很容易量到電壓掛蛋,尤其是X1的
引用 网友A:

所以
那個電阻
是因為量到帶電的電阻而燒掉
而不是單純的量電阻燒掉

网友:
所以
那個電阻
是因為量到帶電的電阻而燒掉
而不是單純的量電阻燒掉
引用 网友B:

也可能是之前就弄壞,後來要量時才發現

网友:
我有個yf-303有一次量到帶電的電阻,結果保險絲燒了,換了保險絲後,蜂鳴器就變成了“低鳴聲"不知要換那個電阻,有高手請指導一下。

网友:
先檢查歐姆檔相關電阻,測量與其標示是否有差很多的情形

网友:
好厲害喔n_084|

网友:
檢查各電阻都ok,後來去買一個3v的蜂鳴器來換,就沒有“少聲"原來我蜂鳴器都是“少聲"壞的。解決了,舒服。

网友:
x1 電阻檔很容易疏忽就拿去量電壓,當然就掛點囉~~沒電容表拿三用電表去量電容充放電還不錯用~~~

网友:
這應該是 指針式 的三用電表吧!
感謝分享經驗..

网友(2016-10-04):
這篇電表維修案例有個建議,建議大大有空去買個一樣阻值的<精密電阻>重新換上,用一般的碳模電阻串聯量測是有誤差值的 ! 所有三用電表PCB板上的DIP電阻都是使用1/4W的精密電阻,從未見過有在使用一般的碳模電阻,僅供參考 !

网友:
1.在使用Rx1檔時,其最大輸出電流(即待測物短路時)為150mA,故此19歐姆電阻本身的功耗為150mA*150mA*19=0.5W,正確使用時即應選用1W以上,但綜觀大部分電表都僅使用了0.5W,也因此該檔在做重複性歐姆歸零時,你會發現指針幾乎都需再重新歸零一次,此為該電阻的溫升造成19歐姆阻值產生嚴重的飄移造成.另外此顆阻值應需選用測試法,即利用一顆精密10歐姆的外部電阻當待測物,並微調此19歐姆的實際值至指針能正確指示到10歐姆的位置..
2.亦即當Rx1檔的限流電阻不正確時,外部10歐姆的待測電阻刻度將會產生偏移(如指示在8到12歐姆之間).這問題是約有80%以上的電表都存在的現象.

网友:
我都用數位自動判斷檔位,感謝大大教我們處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