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BENQ JoyBook 3000M的問題!

楼主(2011-04-01):
我朋友有一台BENQ 3000M的問題,
我一直搞不定,來請教各位大大,看有沒有遇過相同或類似的問題!
就是啊,這台的CPU是使用桌上型的478腳位的,
原本是賽陽的CPU,我知道這台只有支援400外頻的,
可以我換上了P4-2.4一樣400外頻的CPU後,卻只有抓到1.8G而已!
我有去抓BENQ官網上的新BIOS來刷過,
但是還是抓不到該CPU正確的型號!
不曉得有沒有其他的解決方式!還是這台就只能技援到1.8G而已?
在這裡請教一下各位大大!
感謝!

楼主:
怪了,為什麼不能貼圖?
我圖片的格式跟大小都對,怎麼上傳後就失蹤了!
不會又貼圖又掛了吧?

网友:
....就算有400外頻~~~
倍頻也是各問題吧...
看看BIOS裡面有沒有指令可以強制固定倍頻

网友:
回复 楼主:

coreylin大,有開speedstep嗎?有的話,會降頻。
但還有一點,晶片組能夠使用的是桌機的CPU嗎?(也就是有無支援)

楼主:
....就算有400外頻~~~
倍頻也是各問題吧...
看看BIOS裡面有沒有指令可以強制固定倍頻 ...
引用 网友A:

BIOS裡面很簡單,就基本的設定而已!
沒有任何可以設定內外頻的部份!
所以我才會想說用刷新BIOS的方式試看看!
結果還是沒用!

楼主:
回復  coreylin

coreylin大,有開speedstep嗎?有的話,會降頻。
但還有一點,晶片組能夠使用的是桌機的C ...
引用 网友B:

我在BIOS裡面沒有看到speedstep這個選項,
所以也沒有得選!
而這台本來就是使用桌上型的CPU,
所以支援性應該是有的!
只是不知道有沒有支援到P4-2.4G而已,
官網都沒有寫!

网友:
用2G的CPU說不定就可以了

楼主:
用2G的CPU說不定就可以了
引用 网友A:

懶得再拆了!如果不行,就這樣子將就著點用吧!
我覺得應該是外頻的關係,現在測到的是倍頻18*外頻100=1800
如果外頻是133的話,應該就是正常的!
但是就是找不到可以調整的設定!

网友:
http://www.01driver.com/BENQ/BIOS/notebook/104484.html
不知道這行不行~~

新版BIOS在DOS模式下开启CPU throttle功能,这样能够支持Celeron 2.8G CPU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覆

可以支援桌機CPU那麼......倍頻這麼怪異,正常的確倍頻是CPU本身鎖住了,不會連BIOS也鎖了吧?(最高倍頻)

這台筆電的晶片組,可以跑FSB533,所以.....可以試看看囉!

网友:
也許只是BIOS顯示錯誤,進入OS用系統資訊看也是1.8G嗎?

楼主:
不知道這行不行~~

新版BIOS在DOS模式下开启CPU throttle功能,这样能够支持Celeron 2.8G CPU ...
引用 网友C:

水大:
我現在用的就是這個b3a14這個版本的bios,
但是還是沒用!
不過在dos下開啟CPU throttle這個功能,我不知道怎麼用,
一點頭續都沒有!

楼主:
回覆  coreylin

可以支援桌機CPU那麼......倍頻這麼怪異,正常的確倍頻是CPU本身鎖住了,不會連BIOS也鎖 ...
引用 网友B:

嗯,這台確實可以跑FSB533的,但是就是抓不到!
這個18*100的頻率也是用軟體看的!
BIOS裡跟本就沒辨法看或是設定!

楼主:
也許只是BIOS顯示錯誤,進入OS用系統資訊看也是1.8G嗎?
引用 网友D:

回狼大:
我進系統用軟體看,就是只有1.8G!
但是抓到的CPU型號確是正常的!

网友:
用CPUZ偵測看看,這樣看起來只能使用100(400)的CPU,主機板並無支援切換至133(533)的能力
可以的話找另一顆400的試看看,正常的盒裝桌上型478處理器應該是對倍頻調整無視(CPU內部鎖死)

楼主:
用CPUZ偵測看看,這樣看起來只能使用100(400)的CPU,主機板並無支援切換至133(533)的能力
可以的話找另一顆 ...
引用 网友D:

嗯!我想也是只有支援100的!但是我目前沒有FSB400的CPU,
所以就只好這樣子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覆

挖哩!真的窘了,可能真的被使用BIOS程式鎖死了。

楼主:
回覆  coreylin

挖哩!真的窘了,可能真的被使用BIOS程式鎖死了。
引用 网友B:

唉!看來就真的要這樣子用了!
哈~~

网友:
個人小小經驗
先用燒機程氏燒機看看
http://www.xun6.com/file/606fc39 ... B%E6%B0%8F.rar.html
如果cpu有到2.4G那就是~~電源管理程氏~~的問題
有些筆電會有這個,也就是在無工作或是少量工作時讓cpu降頻
是為了省電而設計的
(如有錯誤請高手指正)

楼主:
個人小小經驗
先用燒機程氏燒機看看

如果cpu有到2.4G那就是~~電源管理程氏~~的問題
有些筆電會有這個,也 ...
引用 网友E:

我有試過讓CPU滿載,
但是還是都是1.8G而已~~

网友:
應該是倍頻鎖死+BIOS限制100(400)

网友:
這台的CPU是使用桌上型的478腳位的,
引用 楼主:

    他用的是 pentium-M cpu
我以前拆過一台nb 也是用 pentium-M 他的cpu座也是478的..
CPU外觀看起來也跟桌機用的是一樣分不出來
至於上面的字有沒有差異 現在手上沒有 -M 的478可以看 所以沒有比較確定的東西可以提供
你可能得找一下cpu 桌機的應該是不合用 不然就不會有一個 -M 的cpu了
我的想法是 一樣是 478 但是你現在只是差別在 CPU有沒有 -M
應該是這個地方有所不同 所出的問題吧

网友:
CPU被正常判斷了阿.....
問題是速率無法完整被充分使用...
用這顆因該也比之前那顆賽揚來的快多了吧

楼主:
很感謝各位大大的努力回覆跟解答!
很不幸的,我朋友自己手賤,把它刷JOYBOOOK 3000的BIOS,
他想說一台是3000M一台是3000,兩台看起來是一樣的,就給它殘殘的刷下去,
沒錯,就像各位想的!刷掛了,不能開機了!
我就告訴他,很好,沒救了,送廠商就是更換主板,跟買一台的價格一樣!
所以,我朋友打算出售他這台BIOS刷壞的機器!
我會另外PO在拍賣那裡!
有興趣的可以買回去殺肉或是有燒錄機的,
可以拆BIOS下來重燒就可以了,
當動物機,這台還不錯吶!

网友:
改CPU還得顧慮TDP是否該機型能承受,否則會熱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