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asus m2400n 熱當機

楼主(2011-04-01):
小弟一台asus m2400n如果冷開機大概可以開個15~20分鐘正常..
之後就當掉了...
當機後就會一直當
檢查ram發現測試記憶體會發生錯誤...
當掉時就很難再開機...
必須要等冷卻後...冷越久之後開機就可以開越久...

附上memtest圖...如果放1天開機..可以pass 1
當機30分鐘後再開...大概13分鐘就會錯誤...
當機5分鐘再開..大概3分鐘就會錯誤了...

當機後..馬上重開會沒畫面(死當..鍵盤也沒動作)...要至少等3分鐘以上再開才有畫面
不知道各位前輩有碰過這狀況嗎?大概是那個問題?(這台的ram是on board 256mb)

這是當機10分後再測試ram的..
跑到14分鐘左右就一堆錯誤..到17分鐘就全當了...

這是拆下板子的正面...
左下

右上

是記憶體的問題還是其他零件呢?

网友:
內建記憶體補焊看看~
很有可能是GPU過熱空焊了....這台通病...

网友:
我想往北橋方面 查查囉

网友:
可以在裸測情形下,用吹風機分別加熱北橋及記憶體,看誰溫度上升後就掛

网友:
內建的RAM掛點囉~遇過好多台了

楼主:
補焊ram之後開了一次..大概1分多鐘就掛掉....
再補一次...現在不能開機無畫面了....

要裝上外殼才能裝cpu風扇...這樣插電比較安全....
裸測我想我功力不夠不敢這樣玩...

大概快沒救了...

网友:
on board ram 掛掉機率大
說也麻煩 一次換四顆
最多兩次就可修好
如果拔掉改用外插是開不了機的

网友:
你沒聽過"華碩品質,燒肉盤石"這句話嗎???
熱到過頭是華碩的通病,
華碩的機構設計的很差.....
我的M9V也是這樣....
測過機殼內溫度,正常使用下溫度會飆破70度.....
不得已,管它保固不保固,自己開散熱孔才解決熱當問題.....

网友:
您好 asus有probe測試程式裡面有cpu溫度的狀態,小弟遇過多年cpu熱當情況,找出機板熱當問題才是方向...小弟提供自己的淺見

网友:
回复 网友A:

(1)M2400N無獨顯,要裸測的話,把風扇對著銅製散熱器吹就行
(2)記億體內建是256mb..有8顆,正反面各四顆
(3)或許你會擔心裸測南,北橋會過熱脫焊,...因為主機板裝
     在機殼裡本就沒啥輔助散熱了,拔出來裸測只是不會被悶
     著而已.

楼主:
原來背面還有4棵RAM..我只重焊了正面那4棵...
狀況是冷開機後大概20秒就當掉了...
再開就不行了...一定要拔掉電源...

再來補焊背面那4棵..還有進度再上來報告~

网友:
回复 网友A:

記憶體顆粒 有虛焊現象 捕焊 可能可以改善或修復這各問題點
再者 顯示晶片虛焊 也會出現這樣狀況
引起當機

网友:
我的M9V是新機買來就會熱當......
七天鑑賞期內去換了一台還是如此.....
將下面三塊蓋板都拆了就不會熱當,但是溫度還是頗高的....
怕出問題,所以加了散熱底座,不過就沒辦法帶出門了.....
所以後來才不管它保固問題,直接自行開了一堆散熱孔.....
不然真沒辦法帶出門使用又不熱當.....

网友:
華碩呀…真的是產品越來越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