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朋堂ssc-10kf不繡鋼電鍋

楼主(2011-04-01):
請問這支電熱管可以更換媽?
不曉得他是用甚麼膠黏上去的?
或者各位先進有其他的辦法嗎?

网友:
中間六角螺絲鬆開後一樣不動如山嗎?

网友:
可能整個鑄鍋都要換新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喔   那兩顆螺絲是在固定中心溫控開關用的
跟它沒有關係

网友:
我拆過這種東西,
這種結構是電熱管和鍋底鑄在一起的,即使把它敲下來,也無法換上新的來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