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hi plus 4212電源版求助

楼主(2011-04-01):
故障原因:
開機有電源亮紅燈,按開機鍵有反應,指示燈亮綠燈無畫面
拆開後量有+5vsb,開機後ps有+3v,無+24v +12v

請問一下:
1.拆下電源板,請問一下要怎樣誏他單獨起動呢?我短路接地+ps不會起動
2.有+5vsb要修低壓,那低壓是從二次測開始查起嗎?

网友:
這類電源板會有兩個部分,一個是輔助電源電路,供應+5VSB,另一是主要電源電路,透過線路控制啟動,輸出主要電壓供應AD以及背光電路電源,這類有5VSB無其他輸出的,要檢查主要電源電路,一樣從高壓端開始查起,另外就是回追PS-ON電路,檢查主要電源電路啟動迴路是否正常
這類電源板大多高位啟動,也就是從5VSB接一電阻至PS-ON就可啟動,可以選1K以下的電阻

楼主:
從5VSB接一電阻至PS-ON就可啟動
是要一直短路還是,短路一下就放開?

网友:
應該是5vsb一直接著ps-on端子才是喔

楼主:
謝謝!!大家的回覆
另外可以請問一下
他初級測在POWER ON時,由橋式整流後變成了400V,可是到了MOS 2SK3115不是會產生30V的電壓嗎?怎電壓都是在0.23-0.98
另一方端,由一個是長的像TO-220的樣子,上面畫了二級體的附號(UHF8JT),不知是啥東西二支腳,一邊是400V,到了另一邊就0-151V亂跳
拆下來量都是好的啊,請問各位大大,我要怎樣去查起呢?(電容也都拆下量過了)
並附上圖~~~謝謝!!謝謝各位!!

网友:
110V AC輸入經橋整後應為156V,看看測量點有無接錯,量一次側電壓時黑棒接點應為橋式負極

楼主:
狼大,我之前也是覺的奇怪,可是POWER OFF 後是155V沒錯啊,POWER ON後就是400V左右(上網查的),不是這樣子嗎?

网友:
一般來說只有輔助電源時APFC不動作,此時輸出端濾波電容為156V,主電源輸出下APFC動作時才會提升至380V左右

网友:
大大,,,,,,,小弟猜一下,
電源  P+I板,拆下之後,上電個別量測,連接AD板部份的針腳,
有12V,24V, ======就是查高壓
無12V,24V, -----------就是查一次測 和 二次測 穩壓整流元件

把壞的換ㄋ就  OK ㄋ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啊,所以我是確定沒接錯,確實是在沒動作下是155v,在動作下就400v,可是經過2sk3115後的電源就變的怪怪的,拆下2sk3115量是正常的,所以接下來真不知怎下手,所以請教一下,接下來要怎樣查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