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ewSonic15吋液晶螢幕換燈管維修實例

楼主(2011-04-01):
本文刪除..讓有心想在這發展的人有足夠的空間..感謝各位長期以來的支持..我走了

网友:
換燈管像吃飯一般容易,想必是下苦功練過,真是令人佩服...

网友:
感謝大大的分享
我還在練習拆,還不會修  呵

网友:
順興大換燈管就像在吃飯一樣,
搞不好用單手就可以了吶!
真是利害!

网友:
順興!!
老實說你搞壞過幾塊面板才練起來的

网友:
順興!!
老實說你搞壞過幾塊面板才練起來的
引用 网友A:

在說我嗎???xdn_136|

楼主:
順興!!
老實說你搞壞過幾塊面板才練起來的
引用 网友A:

    沒搞壞過耶~~~~~
我要練很簡單~~~
都拿破面板練的~~
因為我都會去拆裡面的壓克力跟燈管...

网友:
回覆 7# shunxing

這難怪練那麼熟.....
逸倫上次要換個燈管,19吋寬螢幕,手稍微出一點力,就聽到啪一聲了......臉當場綠掉。

网友:
恭喜Shunxing大完修,之前要換一個螢幕燈管,想說也有用故障面板練了拆裝好幾次 ,沒想到正式來的時候,卻把面板弄壞了,當場三條線,讓我遇哭無淚!

楼主:
回覆  shunxing

這難怪練那麼熟.....
逸倫上次要換個燈管,19吋寬螢幕,手稍微出一點力,就聽到 ...
引用 网友B:

    要把燈管拆下之前...線一定要先用好...
不然~~一出力~~就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