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vg921m-4 燈管壞

楼主(2011-04-01):
我是vg921m-4 情況一樣
但我換版後 (2塊版都後好ㄉ上去後) 狀況一樣 (一閃即滅)
最後只後往燈管換  燈管出問題....
請問大大ㄇ19吋  燈管  是自己換  還是 送原廠換 ?????

提共一下..
.3q

楼主:
還有價格問題....

网友:
自己搞定!但要小心搞壞面板!
幫客人800!

网友:
若有更換經驗會比較好,沒有的話,只要螢幕是自己的,也可以勇於嘗試看看,切記膽大心細,TCON與面板間的薄膜排線非常脆弱,不要過度彎折、拉扯

网友:
同意狼大的說法!
如果是自己的,就心臟很大顆一點,給它搞下去!
如果是客人的或是朋友的,就要找有經驗的處理,
不然很容易搞壞軟排線或是面板,
偏光板也是很容易用壞的,
總之,換燈管就是要小心、要細心!

网友:
日前剛好有送修一台吋的
外面的,收500,

网友:
上次換過22吋的燈管,材料其實不貴
但拆裝過程讓我很想罵髒話因為真的很難搞
對我這新手來說換完後經驗值大增
如果不適很缺螢幕可以自己拆開來玩玩

楼主:
感謝各位大大ㄉ建議

讓我受益良多n_128|

网友:
換燈管要"膽大心細",我的第一次因為不小心放置拆下來的面板,把面板角角給裂一小角,不到0.5公分的一小角,天啊,裡面竟然有跑線結果斷了二條,那一片面板就掛了,鳴鳴~害我要賠客戶一片面板,要換燈管要注意三件事:第一是小心、第二還是小心、第三一定要小心。

网友:
19吋燈管,分上下各兩管
上兩管,一支 50 元
下兩管,一支 50 元
加郵資           35 元
換燈管是一件很刺激的冒險之旅, 要注意的事,   小心拆解 , 不要急
照順序排好, 面板擺放要小心, 底下放塊軟的襯墊

這樣就  OK ㄋ

网友:
大大,,,,燈管換好ㄋ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