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Asus P5VDC-TVM/s主機板維修實例

楼主(2011-04-01):
此板是客戶換修下來的,故障為不觸發...
這次主角

不能觸發開機首先量pw_sw..電壓0V..再來查南橋供電(正常)
因為開機方式是it8712f-a+南橋組合,所以方向先往io查...
再拆下io後,果然開機針的電壓變為高電位3.3V囉^^

由於手邊沒此io再加上向阿拍買來的io型號又寄錯,在懶得寄回更換下,論壇裡熱心的hawaju寄了2顆給我,換上後就ok囉^^
熱機一下午反覆開關機都正常囉^^

後記,我再也不到大賣場買那低價的助焊油,這片修得有點辛苦,因為hawaju大寄給我的io,在我換第一顆時,能開機,但會自動重覆reset,或開關機,我再量開機排針時電壓會高低電位亂跳,我以為是io故障,索性再換第二顆,結果一樣,後來板子就先放著,到今天早上閒來無事,看到io旁的clock ic及一些小貼片元件都沾滿了焊油,乾脆拿去用白博士加水將io附近清洗後,就裝xp測試,結果就完修了~XD

网友:
感謝大大的分享

等有機會我也來換A7V880 IO試試(一樣為不觸發)
只是.....等我買了熱風槍之後才能試了 呵

网友:
大大查修真的很準,流程都很快!
一下就抓到問題的所在了!
恭喜大大完修!

楼主:
回复 网友A:

呵呵,運氣還不錯,只是過程曲折了點...
在南橋幾個供電管拆下檢查無誤後,就直接猜往io方向囉^^

网友:
之前有好幾片都是一樣的狀況,就直接回收掉了
下次再遇到,就把他拿來練功夫

网友:
讚喔!
jackchen681大您可以測看看這張板子喔!.......記憶體會不會很挑啊(尤其DDR2)?
小弟我手邊有這塊,之前是組裝給老媽用的,結果記憶體太會挑了,還三不五時就給我來個記憶體接觸不良,弄到快吐血,只好直接換板。

助焊油,普遍我們焊接完之後,一定都會再洗過,因為會稍微有較低阻抗,有時就會造成信號亂跳,之前做過單晶片的驅動電路,明明電路、程式都對了,結果出來的結果都亂七八糟,後來才發現是焊油在搗蛋。
像IO這種腳比較密的,更為重要,風槍吹過,焊油會亂跑,就會連周圍元件也都沾到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小的不才,怎會多一個石頭牌,原來是號稱堅若磐石那一牌,

网友:
回復  jackchen681

小的不才,怎會多一個石頭牌,原來是號稱堅若磐石那一牌, ...
引用 网友B:

還有星星排外加個雞排~~~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好多牌到底哪一牌?

楼主:
呵~華X品質,堅若卵石.....^^
S大,你說挑記憶體確實會啊,我手中有3支ddr2 533的,一支是南亞,一支是海盗,一支是kingmax,結果南亞(雙面1G)和海盗(雙面1g)能用,kingmax(單面1g)會不跑碼....
看來以後焊油不能草率的用酒精刷一刷囉^^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覆

我的是挑DDR2的,手邊有的DDR不多,而手中僅有的幾條DDR2,只有兩條能夠被抓到,超窘的,這款板子的相容性....

楼主:
據我所碰到的,品牌電腦裡用的板子總是比較挑ram,之前還有碰過宏X 裡面精英代工的板子會鎖cpu倍頻,害我送修回來的板子裝上cpu不開機又再送修,還打電話至台中宏X大小聲,結果X碁又退修回來,表明測試正常,
後來經他們工程師說你換一下cpu測再ok的,真的是超n_058|

网友:
以前不知道焊油要洗,搞壞好多零件…
有時候還會冒火花…現在都乖乖洗乾淨才上電

网友B:
還有星星排外加個雞排~~~
引用 网友C:

AS:   1. 跟...一樣地, 同樣地

所以ASROCK不就是....跟石頭一樣

网友:
我的名字都上版了 真不好意思   現在手上有一片 我們店長拿給我的 說有時不開機 但是我沒測試就刷BIOS  刷完之後再測 除錯卡顯示00 =.=  我勒靠邀 忘記先看看 就先刷BIOS   這下真好看了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