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奇美221A維修實例~~~收屎篇

楼主(2011-04-01):
這台也是軟的
但原主人有拿給別家同行修過
修好約使用半年多又壞...希望不是這邊大大修的
我拆開看了...發現很大問題

上面2個原本規格是1000uF/25V規格,原店家用1000uF/35V代換
這樣是ok的,但看一下圖...因體積太大,硬上上去...結果當然是歪一邊+浮件...
中間那顆2200uF/10V突頂了...這就不用說了
原本下面很會爆的220uF/25V還有高壓區那個同規格電容
原店家分別以330uF/25V跟470uF/35V替代,所以不須更換

把1000uF/35V改回1000uF/25V
這機型修很多台了,原廠規格就是用1000uF/25V,所以沒有關係
中間那個2200uF/10V因太會爆了,我直接以3300uF/10V代替
下面的1000uF/10V我以1000uF/16V代替
換好的樣子

裝回後燒機中

拆下零件大合照

完修
這台原店家那種浮件修法...無言
但除了2200uF是真的故障外,其他的電容都還是好的
也算多賺到1000uF/35V兩顆...
因1000uF/35V比1000uF/25V還要貴...

网友A:
高耐壓、容值的電容真的不好買...
而且體積也是個問題...
想買小型化的電容更難

网友:
看到~~~收屎~~??
偶嚇了一跳~~
標題實在太聳動了xdn_133|

网友:
回复 楼主:

    ㄟ!大仔!
             你根本是撿好康的啊!那ㄟ是收屎ㄋ?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

网友:
原來大大是撿到ㄟ啦

网友:
嗯嗯~撿好康 +1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耐壓、容值的電容真的不好買...
而且體積也是個問題...
想買小型化的電容更難 ...

對阿,電容超難買,尤其是日系電容

网友A:
回复 网友B:

現在網拍上幾乎都是日系電容的天下了...
一般電料行比較難買到日製品,幾乎都是台製品的天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B:

現在網拍上幾乎都是日系電容的天下了...

而且一標最少10顆

网友:
大大不會也在台北吧!

网友:
回复 网友C:

也是有一顆一拍的啦~
只是種類不多而已...而且要小心買到過期貨(指製造年分太久遠)

网友:
回复 网友A:

請問能夠從外觀看出來製造年份嗎?

還有請教板子上有固定的白膠黏住電容要如何去除?

网友:
這跟換也太多!!但大大眼力好~既然看的出來~謝謝

网友:
回复 网友C:

關於膠的部分請參考此討論串
http://bbs.pigoo.com/thread-28022-1-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