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極體規格

楼主(2011-04-01):
不好意思
請問一下
有人知道T2D89這顆二極體的規格嗎
這顆二極體是用在康舒 型號PC7008 開關電源板上
二極體位置是在一次測主線圈兩端
通常主線圈兩端都會有RCD緩衝電路
但這板上卻沒有
只有一顆二極體
二極體上面印刷T2D89的號碼
如果有人知道的話
可否告知一下
如果有康舒 型號PC7008 電路圖 可否提供一下

楼主:
找到類似電路圖了
但電路圖上沒標示規格
只有零件符號
符號是 : ---l<l---l>Z---(這是一個零件符號,由一個二極體跟稽納二極體串接)
線路圖大概是這樣
AC轉DC 再經過一個10moh電阻
就直接到一次測主線圈
而這零件就放於主線圈兩端
二次測是用於+5VS
有人知道這是什麼零件嗎
可否告知一下規格
電腦整整壞快兩各星期
只能在公司用電腦

网友(2011-09-18):
引用 网友A:
找到類似電路圖了
但電路圖上沒標示規格
只有零件符號

可以參考  狼大的這篇
WISH POWER JL-350P5無5VSB輸出檢修
http://bbs.pigoo.com/thread-14564-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