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戶名  找回密碼
拆卸黑晶爐的特殊工具<維修失敗>

楼主(2011-04-01):
記得Wish 大有一篇用到特殊的起子,是用塑鋼土解決的,但是一時卻找不到這篇文章,
這款黑晶爐不知在回收場風吹日晒躺了多久,想說拿回來玩玩,
回來一看真是傻眼了,這種特殊的起子還是頭一糟看到,
網路搜尋也沒找到這種工具,不知版上有那位前輩有用過這種起子,那裏可以購得
呢?

网友:
我是拿不要的 一字起子 中央用手持砂輪機 diy一下就有工具了
上次也是回收場拿回一台...裡面最重要的二種全掛了..><

网友:
PHILIPS的螺絲就是硬要和其他廠牌不一樣.

网友:
真好...這東西都能找到....
不過看之前大家維修,重要的零件好像都不便宜...

剛查一下,好像是叫凹型起子 或 U型起子...
露天有找到...但貴到嚇死人...

濤寶的價格,友善多囉...
http://s8.taobao.com/search?q=%B ... ;unid=0&mode=63

网友:
這個簡單只要把一字起子磨去中間部分即可 困難的是買不到相同燈管只有代用650瓦每支賣250元
如果您有買到燈管麻煩告知

网友:
這裡就有唷
那種螺絲起子我有
跟他一樣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102146417964
非廣告
它裡面有圖
是不是第二排右邊第一個那個?!

建議是買一個

那螺絲起子滿齊全的

我也有買

不過是在夜市買的...50元@@

网友:
 如樓上多位大大所言,應屬該工具類型,凹型起子;另有手機類起子組亦包含之,不過咸少能單購1支(有單支型 單價不斐 約60-150元),且依圖難判螺絲直徑與防呆(只是防止 一般使用者 任意拆卸)間隙尺寸,如果為了 少量與緊急 拆卸之用,希能善用手邊就有的工具與材料,簡易加工或組合應用。ex:以2支一字起子搭配
老虎鉗成垂直固定 (我是新手因權限與版規, 無能提供圖,見諒),即可,稍加施力卸解螺絲,(注意:完修後,改換一字或十字適當螺絲,小才意見)

(版大的螺絲 自繪圖  很不錯,建議提供新手 繪製 )

楼主:
謝謝樓上幾位大大的解說,有專用起子當然最好,但是價格太貴的話,
自已diy來暫用了。

黑晶爐早就想敗一台來玩,怎耐想玩的太多,口袋又不夠深,無奈.....

网友:
我家的就是這一台.....目前還在服役中.....
這可是第一代的菲利浦黑晶爐.....
歐洲原裝進口貨.....奧地利生產的.....
可不是現在台灣看到的大陸製產品.....
如果可以修好,那可是賺到了....因為當初在賣的價格很嚇人....
應該夠買現在的2~3台了.....
當時廣告號稱只要是可以放在瓦斯爐上煮的鍋子,就可以放在黑晶爐上煮.....
之前我也是為了那螺絲想破頭找不到工具.....
最後也是土炮方式,犧牲一支一字起子.....

楼主:
回复 网友A:
原裝進口?
那是背部的標記,產地是 AUSTRIA ,05273 應是製造日期 2005年第273日?
難怪這個型號搜尋不到資料,明日再來DIY 工具動工了!

网友:
附上原文多國語言的使用說明書給您參考.
這台真的很好用,而且耐操有擋頭...
用後平盤溫度高的情況下,會有顆小紅燈一直閃,而且下面的散熱風扇會一直轉....
請等到小紅燈熄滅,表示溫度已降下來,而且風扇會停止運轉,這時再拔插頭收起來....

楼主:
感謝兩位提供的資料,
改造工具的雞絲,一隻散打和一片薄的砂輪片
眼力不好結果磨歪了,但還可以把螺絲扭下來
看一下保固標箋
看到內在美了
燈管的產地
控制線路板,比電磁爐還簡單
拆開操作指示板,發現兩片碎玻璃
手殘用風槍把燈管承盤吹到飛起來,結果燈管引線全斷
結果維修失敗!

网友:
感謝兩位提供的資料,
改造工具的雞絲,一隻散打和一片薄的砂輪片

眼力不好結果磨歪了,但還可以把螺絲扭 ...
引用 网友B:

我在想這種燈管應該買的到吧..

在露天有很多在賣黑晶爐加燈燈管的..

^_^

网友:
不要難過,燈管已有黑影,可能本來就不行了!(燈管夀命2000小時,再加上是中古的殘留壽命本來就不明的)

原廠燈管是750W的!難怪會有找不到的說法.

网友:
對岸一之支燈管rmb8元本地一支250元650w或換成圓型也可代用

楼主:
有在露拍找到一支650瓦250元,兩支500元,想說不值得修,零件太貴了!

网友:
只是燈管掛掉嗎???
如果只是這樣,500元可以完修,那還是很值得.....
因為....可以賣別人1000元.....獲利率100%.......

网友:
或是作為預熱台也划算~

网友:
回复 网友C:

注意一下電壓不同,不能代用..
圓型的反光設計不同,不能代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這個主意不錯!
可以試試看!
謝謝您!

謝謝狼大,想說修好作預熱台來試試看,但是還沒本事玩 bga ,功力不夠,工具缺太多!

楼主:
回复 网友D:
反光盤的設計是直管兩隻,我想並不適合用圓管來代替。

网友:
回復  carl0804
嗯,這個主意不錯!
可以試試看!
謝謝您!

謝謝狼大,想說修好作預熱台來試試看,但是還 ...
引用 网友B:

反正你bga的工具還不齊全...
不如再等一段時間....

這段時間,可以再去回收場找...看有沒有一模一樣的...也去網拍慢慢找有無特價品...
或是等carl0804 那台壞掉...你們兩個就犧牲其中一個n_043|

楼主:
回复 网友E:
那卡爾那台千萬別壞燈管哦!
這樣才有機會把它們送做堆!

网友:
回復  samfu
那卡爾那台千萬別壞燈管哦!
這樣才有機會把它們送做堆! ...
引用 网友B:

    有沒有人問過PHILIPS 服務站是否有燈管?

楼主:
回复 网友D:
嗯,這個可以問看看

网友:
我的可是一機多用途咧.....
冬天吃火鍋要靠它...
朋友來泡茶要靠它...
出外野營煮湯要靠它...
機板要加熱保溫也靠它...
偶爾要補焊一下晶片也要靠它...

如果壞了,我一定會想辦法修好它....
畢竟,用這麼多年了,有感情了.....
另外,.....
因為......
我看過現在市售的黑晶爐.....
做的沒有當年的進口品好....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可以當小老婆了,小心女王吃醋了!

网友:
友你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