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三隻鳥VA-916

楼主(2011-04-01):
這台的狀況原以為是顆軟柿子,結果是顆榴槤
按下電源開關時,藍燈閃一下,就沒反應了
心想又是柿子了,
首先外殼就超級難撬開
開殼後,看到2顆大肚子,爽...............
換掉後,馬上就可開機了..............誰知....
接訊號時熱機幾小時都OK,斷訊號,回待機狀態
待機2個小時後,待機燈會熄滅,然後就開不起來了
過幾小時又可以開了,熱機都OK,但待機又會死機
E04又要開殼一次,換了所有電容、全面補焊、元件測量
奇怪了,到底是哪裡的問題,狀況又不明顯,等到發作都一個半小時後的事
最後一個一個拆下來量,圖中鋁片那顆K3115場效電晶體,DS有阻值,應該是漏電
查了資料,手上剛好有K3264可通用,換上後開始待機測試
到發文時已經3.5小時了,繼續待機到明天早上看看
後來想想當初為什麼沒測出來,應該是因為在測電晶體時,都用BB檔只聽聲音,沒看數據才會誤判
別人是熱機測試,我卻是待機測試

网友:
嗯!利害利害!
把主要元件都請下來測,才能發現元兇,不容易。

网友:
恭喜大大待機完修!

网友:
蠻特殊的故障案例....

网友:
真的碰到榴槤!不簡單..辛苦了!

网友:
這台的狀況原以為是顆軟柿子,結果是顆榴槤

按下電源開關時,藍燈閃一下,就沒反應了
心想又是柿子了,
首 ...
引用 楼主:

紅筆在S,黑筆在D,有阻值不是正常的嗎?

楼主:
紅筆在S,黑筆在D,有阻值不是正常的嗎?
引用 网友A:

我量換上去那顆是不導通的

楼主:
早上起床!!
待機燈還亮著,開機也沒問題,完修

网友:
謝謝大大的分享,還是要一步一步來,才會有收獲

网友:
真的很有耐心找故障,佩服.........,厲害.........

网友(2011-06-23):
請問如何撬開?怕太力拆底座條,會拆斷,請先進提供意見.

网友:
K3115照你這樣良應是正常..因剛剛我也造你測一下阻值(開關閘阻質都差不多)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量的那顆場效應電晶體,這阻值是正常的,

网友:
個人也認同
chiaomuchin
kukuer5586
兩位大大的觀點
該mos可能正常

网友:
感謝維修經驗分享!

网友:
DS很像對喔!!但維修才是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