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宏碁Acer AL1721 閃一下黑屏液晶螢幕維修實例

楼主(2011-04-02):
最近好像有傳染病.好像一堆人都有燈管的毛病.
這一台ACER是一個外勞跟我買的.保固期還沒有到.
他就跑來跟我比手劃腳.也不知道他說些啥密碗糕.
我想大概是螢幕有問題吧!就叫他拿過來.
他就在旁邊等.一上電.閃了一下黑屏.

當場拆機測試.

電壓都正常.5706也沒掛.
外接燈管也沒問題.兩隻都會亮.
我大概就知道那裡有問題了.
由於他來的時間已經很晚了.我就要他不然換一台給他.
可是他堅決不要.還一定指名要ACER.
看來ACER在國外好像還蠻有名的.
我就叫他先回去.隔天再來拿.
繼續我的拆燈管工程.
想不到這台面板的燈管不是抽取式的.

只好使用破壞法.看看能不能抽得出來.

還是不行.那就只能面板大拆解了.

燈管沒黑頭.那就應該是脫焊了.果不如其然.
重新焊接.裝回.正常.可以交機了.

网友:
acer這台螢幕質感不錯,可是我碰到蠻多前面板控制鍵"秀逗"和變壓器故障的..

楼主:
acer這台螢幕質感不錯,可是我碰到蠻多前面板控制鍵"秀逗"和變壓器故障的.. ...
引用 网友A:

這台當初回收回來就是換了按鍵和C5706.

网友:
嗯!最近好像很多人都遇到壞燈管的,
換燈管真的很麻煩!

网友:
一些面板燈管越用越細,壽命也跟著縮短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正!

网友:
外勞通常用簡單英語都能溝通,版大的環境面板拆解不怕入塵嗎?

楼主:
外勞通常用簡單英語都能溝通,版大的環境面板拆解不怕入塵嗎?
引用 网友B:

面板拆解通常要在無塵室進行.可是試問一般坊間有誰有這種設備.只能自己多注意點了.每一步驟都要詳細檢查有沒有灰塵或是髒污附著.

网友:
我也跟菲勞打過交道,簡單的英文溝通是必要的
外勞眼中的第一品牌--------BENQ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

网友:
感謝提供燈管故障維修經驗分享

网友:
不錯的維修實例..
謝謝分享...

网友:
換燈管!高手~~謝謝

网友:
換燈管是維修LCD的大工程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