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主機板音效無輸出,很軟,只有換ic,加減看吧

楼主(2011-04-02):
軟到有點不太敢放上來…因為檢查工具 => 手指

這張主機板無音效輸出,檢查前,我都會習慣用手模一下零件

因為是音效,當然就模一下音效ic了(ALC 888)

超燙的,三秒就受不了,合理猜測ALC 888 壞了

用熱風槍吹下來,旁邊一些電容…先用烙鐵拆下來,避免烤壞

找癈板拆一顆ALC 888 換上

然後,就正常了,各位加減看吧…

网友:
....不軟......
軟了就沒戲看了....

网友:
軟了!!
就睡覺吧

网友:
不錯拉 ~IC 也是 不好焊阿~..CCn_110|

网友:
對阿這應該不算軟了吧

网友:
這真的很軟嗎?

我只有烙鐵,搞半天弄不下來......

网友:
換到IC的部份就不軟了啦!

网友:
重點 是有查出故障ㄋ==

网友:
不軟~因為小弟沒有熱風槍~所以只能焊槍加減用!!

网友:
不軟!至少有<摸摸看>的教學!
ic焊點也蠻漂亮的!由此可見是....老篩了....
恭喜完修

网友:
這種算軟的
要哭了...

光焊上就一個大問題了

网友:
只能看看
沒有專業工具 沒辦法搞定這種IC

网友:
把不能用的修到能用都是硬功夫,
你的焊功太軟也處理不來啊

网友:
感謝大大的分享
個人覺得一點都不軟
←←←←還拆不下來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

网友:
恭喜完修~ 這個很經典^-^
ps:如果  換主機板IC的各式實例照片。。能夠【挑幾個經典的】在整合一個地方或精華板塊!! 將會更方便網友的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