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壇該不會又要掛點了吧...

楼主(2011-04-02):
我上傳的圖片居然都會消失.....
W大~~檢查一下論壇喔...

网友:
回复 楼主:

其實上次換硬碟後就有一個問題,論壇有一目錄的權限是要全開的,但是它會不定時自動變成無法寫入,剛換好的時候大約幾天會出現一次,但是到最近都是一到兩天就發生一次,只要遠端重開機,權限又恢復可寫入了。
原本是想再檢查,不過我打算下星期要更換論壇版本了,換好系統這個問題應該也不存在了吧!大家再忍耐一下囉!

网友:
難怪剛剛進不去, 本來要去順興大的聊天室問看看的
不過又試了一下就好了, 重開的速度還算不錯

W大辛苦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重開機就下指令就可以了,不會辛苦啦!
新論壇就不會有這個問題,所以更換後應該就不會有這個問題了。

网友:
難道是沒擺綠色乖乖的關係?

网友:
小弟也常常連不上該論壇呢

网友:
難道是沒擺綠色乖乖的關係?
引用 网友B:

^^"
有可能哦...
建議放一包....

网友:
^^"
有可能哦...
建議放一包....
引用 网友C:

小心乖乖過期XD
要定期更換保持功效...

网友:
我之前也是這樣,但是隔天就又好了!

网友:
難道是沒擺綠色乖乖的關係?
引用 网友B:

    綠色的? 黃色的應該卡夠力...^^

网友B:
綠色的? 黃色的應該卡夠力...^^
引用 网友D:

   巧克力口味的乖乖 不就更可怕了???

网友D:
巧克力口味的乖乖 不就更可怕了???
引用 网友E:

如果有鳥骨雞口味的乖乖 那應該是w大無法抵檔的...@@

网友:
綠色(椰子口味)才是代表正常的燈號,其他顏色代表系統異常,
WISH大會忙到昏倒.......必要時可以放本佛經OR聖經

网友:
誤以為是小朋友......
原來缺烏骨雞精..瞭解.瞭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