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奇美 963A 電源板元件詢問

楼主(2011-04-02):
請問站上高手,圖片中紅圈處這一顆電感是只要依照上面標示的型號去買購買就可以了嗎?

网友:
3.3uH,不過一般不會壞

网友:
大大應該先把爆掉的電容先換掉,再試看看!
如同狼大講的,一般來說,那個料件不太會壞!

楼主:
因我看下方有燒焦的痕跡,想說拆開了就順手換一換
既然狼大說不容易壞,那我就換電容就好了n_136|

旁邊的那一搓毛是蜘蛛的屍體n_108|

网友:
變色是旁邊電阻發熱造成的~

网友:
這塊板子好熟!狀況也雷同!
http://bbs.pigoo.com/thread-25021-1-1.html

网友:
奇美至這種板子最多了通常換了暴電容就OK

网友:
板子發熱.通常是亮度調太高了.一般調整亮度在75左右就不會了.而且也比較省電.

网友:
之前家人有兩顆15吋的奇美液晶
我都把亮度都調50以下,甚至有到2-30的

奇美液晶亮度實在是超亮的,很難想像為何有人可以忍受那麼強的亮度

网友:
電感元件!!良看看有無導通??一般是不會斷...

网友:
建議周邊五顆電容先換掉比較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