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連鈺-PSF500V

楼主(2011-04-02):
1.內部電路中,編號J-5的位置是用2.2歐姆的電阻嗎?
2.編號R131的阻值為何?

网友:
不好意思, 提醒一下..

你這樣問可能很難有答案, 不妨參考一下別人是怎麼問的..

基本上最好是有圖, NPNT(No Picture No Truth), 雖然你目前積分未達 10 分, 但回答一下別人的問題, 發些文就可達到 10 分而可 PO 圖了..

有了圖, 對照及回答就方便了..

^_^

楼主:
請問編號02N6068B5B的三接腳元件,腳位間彼此呈通路,是正常的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