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階示波器~~有興趣的進來看看吧~~

楼主(2011-04-02):
LeCroy Waverunner lt224(200m /4ch)
LeCroy Waverunner lt322(500m/2CH)
這是第2波了上次那台 LT224 露天37K成交了
售價部份~~網友好談~~你可以出價看看~~我會依據發文的數量(維修文)來決定要不要出售~~
好東西先跟網友分享~~LT224 3W以內    LT322 4W以內 網友回饋價~~
這是精密儀器請盡量自取(新北市新莊區)~~感謝~~
請教一下 有人知道這台是測量蝦咪的嗎?~~看不太懂~~

网友:
這種頭香沒用,因為太貴了,也太高檔了

网友:
呵, 真的是很高階耶..
不過我想較適合特殊需求人士使用的.. >_<

网友:
挖 `好棒阿 `...我還在用 `60MHZ~ 只能看波形 ~....沒有數據還要自己算..~我也不會算
...真想買一台 可以值讀的波波~.

楼主:
回复 网友A:
報告C大~~這邊高手很多~~所以這邊先放~~放了好多台示波器沒看到蝦咪維修文n_144|

回复 网友B:
carzy1kimo 大的實務應用跟土炮能力我想價錢可以很軟喔~~~如果你有興趣的話~~呵呵n_115|

网友:
看樣子好像是FLUKE的電壓表....

网友:
看樣子好像是FLUKE的電壓表....
引用 网友C:

這應該是正解~
表的左下角有寫~
VOLTMETER~
電壓表~

楼主:
回复 网友C:

    福祿克8920A是一個寬帶數字電壓表與真正的RMS交流與讀出的電壓或分貝,具有頻率範圍為2 Hz至20 MHz。單片熱轉換器內的8920A提供寬帶,低噪聲和準確的測量。.該單位還允許您選擇任何一個 參考阻抗從 50W到1200瓦,並以數字讀出分貝值引用到選定的水平。

這是我查到的~~只是不知道這是在做蝦咪的@@~~

网友:
minyau兄的好貨還真不少~
開始覺得自己應該要來買一台便宜的示波器來練習~
carzy1kimo兄,上吧~

网友:
示波器太高檔了~
第二個FLUKE除測試AC/AC+DC電壓外另一個主要功能就是用來測試放大器輸出dB數,因阻抗可變,可以測試放大器在不同輸出阻抗下的dB數,算是高級化的電壓錶

网友:
回復  polloy

    福祿克8920A是一個寬帶數字電壓表與真正的RMS交流與讀出的電壓或分貝,具有頻率範圍為 ...
引用 网友D:

那台確實是電壓表, 一般的電表, 量 AC 電壓時, 會隨著頻率而有不同的誤差, 但這台在範圍內, 可有效的避免這個問題..

就拿一般的電表或是 UT61E 來量 AC 電壓, 再用示波器來看電壓, 就會發現這種誤差了..

网友: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102178838179
夭壽喔~
樓主的好物一堆啊~
也是高檔貨啊~
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E:
感謝郎大跟C大,我再找時間來玩玩~~
回复 网友F:
H大大誇獎了~~

网友G:
回復  cremaker
報告C大~~這邊高手很多~~所以這邊先放~~放了好多台示波器沒看到蝦咪維修文

回復   ...
引用 网友D:

S大去年買了大陸100Mhz示波器,至今也沒有看過示範文,
這裡的修理文都是經驗及直覺法,先依經驗及直覺修理,再來是替換及折檢,
最多依可以查的ic 查各腳狀況,
不像工廠可以依圖件去傳,數位電路也不容易用一般示波器去找問題!.

网友:
回復  cremaker
報告C大~~這邊高手很多~~所以這邊先放~~放了好多台示波器沒看到蝦咪維修文

回復   ...
引用 网友D:

林大...在說我嗎?   放了好多台示波器沒看到蝦咪維修文
別誤會喔...因該從收到示波器起約3天,示波器開不起來了直到上星期我才拆開修理它,目前還有一些小問題可能的話還需要一些時間才會讓他正常運作,也才會有一些 HP 54503A 500MHZ 示波器的維修文出現的啦...........OK

楼主:
回复 网友G:

恩恩~~了解~~

回复 网友H:

報告陳大~~~不是在說你啦~~你是願意教導新手的好人~~我也看過你的維修文學習不少~~那台我換過電源的電容(有發過文)~~如果真的不行看看我能幫你的我就盡量幫忙(維修技術因該輸陳大很多@@)~~真的不行我再請朋友幫忙~~

网友:
哇!!流口水耶,我最喜歡示波器了,我買不起,我都買壞的回來拆,修好了是寶,修壞了還是寶(裡面有更多的寶貝!!) 看來我要等這些機器變"零件機"而且價錢很軟(有的高階零件機很貴)才會買!!

网友:
哈哈哈~~~~~在痞酷這裡,這一類人最多了。要排隊哦!!!

网友:
引用 网友G:
S大去年買了大陸100Mhz示波器,至今也沒有看過示範文,
這裡的修理文都是經驗及直覺法,先依經驗及直覺修理, ...

不是沒示範文....
而是有的實例我都有拍喔.....
就只有那1~2張照片....

我買那台的用意~~~只是要用來測試動作有沒有產生
有沒有正常波形輸出....

畢竟我還不是用來作設計的...
能看到動作波形~~~
我就可以判斷哪邊是正常哪邊是故障的...
要死不活的~~說真的~~我還沒能力計算...
就算有能力計算...還要儲存那1秒內的波形數據...
太浪費時間了....

我示波器平均5天開一次機...
都是用來檢測有無故障的...

网友:
我的想法也是如此。

作設計才要看很細節的東西。我們做維修的,只要能看正不正常大多就夠了。所以版上想要擁有示波器的人可以考慮買台便宜的來用。看得見跟看不見差很多,就好像全盲跟弱視的差別。

雖然是20M或40M的,用來看有沒有波輸出可能可以看到上百M或更高吧!(我不知道)
縱使看不到穩定的波型,但可以看到有沒有波。又不是做設計的,以初入門來說這樣就夠了。

网友:
回复 网友I:

依類比式的規格定義,應該可以看到更高頻的波型只是反應慢,沒有準確的波型,也不能看到高頻很多的波型, 適合大略的看電路的動作.
若是數位的,取樣速度低,可能看不到超過規格而有意義的高頻波型.

网友:
哇  大開眼界 QQ 只能看 買不下 等我中大熱透 ^^ 我也要拜一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