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類電器] 充電機能故障的行動電源電池盒維修
火..

楼主(2011-04-02):
前幾天跟網路賣家買了一個充電機能故障的CXY電池盒回來玩玩

黑色塑膠盒外觀

各輸出入插座、指示燈及開關

內部結構圖,可放四顆18650可充電鋰離子電池

電路板正面各區塊功能
USB旁邊的小DC插座裝上跳線後可選擇電池電壓或是升壓後的5V(中間點是小DC頭),或是另外配電路輸出不同電壓,不過內部空間不多了,可能不好塞

電路板背面,各電池正極先串上一顆自復型保險絲再接入電路,電流過高時自復保險絲會呈現斷路,異常排除後就恢復,增加不小心接反時的安全性,MAX1879負責鋰電充電,LM358構成差值放大電路,偵測充電輸入電流,負責AOZ1014輸入穩壓電路的恆流控制

充電機能故障的原因是負責恆流控制的LM358故障了,導致AOZ1014的FB(FEEDBACK)腳電位異常,穩壓電路無輸出,所以也沒有電源供應給MAX1879,自然無法充電,更換掉LM358後就恢復正常了

將輔助輸出小DC頭改為5V輸出後,拿來供應給需要外接5V電源的行車紀錄器還蠻方便的~

報告完畢,謝謝收看

网友:
這個好這個好
就是要找這種來接行車記錄器

网友:
這一款行動電源是在哪裡買的?

楼主:
兩大拍都有,不過外觀相同下,內部良劣不齊,目前這款的算是整合度及保護較好的

网友:
報告狼大~~LM358~~在電料是否很容昜買到呢??
因為我也有一個差不多的,也是不能充電,想來查查看n_020|

网友:
不會吧!狼大真是無所不修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一般的so-8還蠻好找的,因為這是小包裝的Micro 8,所以也是翻舊料好一陣子才找到
假若是同結構的可以檢查看看,因為之前測量沒輸出,本以為是AOZ1014故障,結果量一下才發現是電流偵測的LM358故障,阻抗不像一個正常的OPA,導致AOZ1014的FB電壓異常,還好不是壞AOZ1014或MAX1879,不然就會更麻煩了

回复 网友B:

還好啦,當時買故障品回來就是要修看看的

网友:
這東西台灣都賣好貴
買不下手

楼主:
買故障品算剛好接近淘寶原價n_141|

网友:
狼大真會找東西厲害

网友:
行車紀錄器不能用車充嗎?

楼主:
回复 网友C:

在車上用車充,拿下車到沒電源的地方就可以用這個供電

网友:
嘻嘻~這小東西我在前年有從內地購入~用來充我的iphone
不過我是採用兩串輸出給LM1085做5V輸出
再以12V接2.1的DC座輸入給1085輸出
不過電壓超過輸出電壓的一倍~會造成過熱問題
下次改好LM2576試試~

我又想買這內板了~因為可以對電池充電
如果12V壓降的5V可以供給鋰電充電又兼車充
再小改個開關~可用性將擴大喔!
商機商機~XDD

网友:
恭喜狼大玩修!!這個用來外接 GPS 給騎腳踏車還漫實用的!!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

网友:
厲害!!這也能查出來~~

网友:
不錯的維修 與解說
每個IC的功能都有介紹到^-^

ps:還有USB 【5V 輸出】電力的設計!! 感覺很實用 《---》應該可以外接一個 USB  【電腦用的】【小電風扇電風扇】!!

网友:
保護電路作的這麼好阿

楼主:
回复 网友D:

也不算保護電路,因為MAX1879為了簡化電路及降低耗電量,本身只有負責脈衝充電及偵測鋰電狀況,限流部分必須由前端電源電路完成,所以原設計者才會在前端的AOZ1014 5A降壓交換電路上多設計一個偵測&限制電流的電路,在電流升高時降低輸出電壓(原本是輸出4.4V,當電流往上提升時電壓會往下降),以免鋰電池被大電流硬灌而損壞

鋰電充電前半段是恆流,後半段是恆壓

网友(2011-10-13):
真仔細的維修,,謝謝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