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樂金LG L1753TQ 17吋 LCD 無電源液晶螢幕維修實例

楼主(2011-04-02):
這是公司機台用的17吋LCD,因為固定機構空間抓很緊,只能裝這型的LCD,故障情形為無電源

外觀,屬於邊框很窄的機種

背面

OSD按鍵在側面

型號

拆殼時不要一次掀開,要先解下OSD按鍵板的連接線

OSD按鍵與指示燈電路板固定在後殼

腳架機構

AD與電源高壓一體板裝在鐵殼中

電源高壓一體板正面

電源高壓一體板背面

與AD間線路連接定義

AD板

主要故障點
更換後已可正常開啟電源並顯示

工程模式選單

因為長時間使用,"沒凍頭"的電容很容易掛點

報告完畢,謝謝收看

网友:
恭喜版大完修
話說這類機型,尤其是這種沒螺絲的
我都是從四個角慢慢拆,習慣從正面拆,有些按鍵在正面機種
那塊框拿下之前要先把按鍵線拆掉
不是說很好拆...但拆多台一點一樣很快就能拆下來...我是拆到很有經驗了

网友:
LG有幾款機型都很難拆.

网友:
是丫~看起來很不好下手拆開~
硬開的話,會把OSD線給扯斷~

网友:
又是一個用眼睛修理的實例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

网友:
不錯的維修實例..
.

网友:
拍的比我清楚!謝謝~學習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