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安定器簡圖

楼主(2011-04-02):
省電燈泡 或是一般的日光燈管的電子安定器,大致上有這兩種型式, 透過R1 C1 充電經過DIAC 使得電晶體動作,經過 T1回饋到電晶體使他持續動作,D1 D2 D3 D4 有些會省略,T1 T2 10xC 相串位置前後不拘, LAMP1 & LAMP2 接上燈管的電極,沒有方向性. 個人淺見分析提供初學者參考...

通則: 1. 燈管和電源之間有一電容C 切斷直流.
       2. 燈管之間的電容與交聯電容的容量比約 1:10.
       3.双電容電路燈管連接於驅動輸出與中間點,單電容電路燈管則連接於+V 與兩電晶體之間的交聯電容.
       4.+V經過RC 到-V 充電到DIAC 崩潰電壓時候,觸發電晶體導通.

网友:
應該是電子啟動器吧!

网友:
電路結構跟12V / 50W的鹵素燈安定器幾乎一樣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是電子啟動器,是電子安定器.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沒有接觸過 12V50W的電子變壓器,有機會的話再看看!!

网友:
嗯...它如版大 所言= "省電燈泡 或是一般的日光燈管的電子安定器" ;因應節能減碳很多人都會購買省電燈泡,但是有些大廠燈泡並不便宜,有時換算燈泡故障費用與省電比例相差無幾,如果你是長時間使用且燈泡用量多的場合,版大提供的電路與個人使用經驗供各看官參考。
1.採購燈泡時以相同廠牌燈泡及瓦數為主,以便日後殺肉。
2.如果省電燈泡單價低於120元,故障的話,就只拿來殺肉。有些高瓦數省電燈泡,單價都在300以上(才值得考慮修)。
3.拆卸流程,省電燈泡下方圓形接點是銲錫先除錫乾淨,螺紋部分接點有的有焊接,也要先除錫乾淨,困難在拆卸金屬螺紋部分,個人是以小一字起子沿著底部繞圓周方式慢慢撬開(手握燈管時注意力道 或包著抹布再握燈管 以免初次拆卸經驗不足 壓碎燈管 注意安全便是)
4.殺肉後建議復原,復原時不需將電路再裝回,然後,拿去資源回收場賣,還有5至10元回收金。

檢修參考如下:
故障的省電燈泡,可目視燈管頭端是否發黑?發黑嚴重,準備殺肉用(主要是取下高壓電晶體)。
未發黑則拆開燈泡,先量燈絲部份是否已開路?開路的話,準備殺肉用(主要是取下高壓電晶體)。
如果燈絲沒壞,就量電晶體與二極體(屬高故障元件),找出故障元件,找出殺肉元件替換,復原裝回,省下$$。
ps:幸運的話部分高壓電晶體 還能拿來 維修 PSU (電源供應器)等一些電源相關的電路用。

网友(2011-06-12):
OSRAM鹵素燈安定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