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電視] SHARP LC-26GA5T 26吋液晶電視無畫面維修
火..

楼主(2011-04-02):
一部SHARP LC-26GA5T 26吋液晶電視,故障情形為可過電,背光有點亮但無畫面顯示,按下音量/頻道/輸入源選擇按鍵不會出現OSD畫面,接電視線則可以聽到聲音

拆開一看,乖乖~裡面還真複雜,快跟電漿有拼了,電路板配置方式與一般常見的液晶電視配置差很大,大概列出幾個分區

輸入信號處理部與背光燈管回授部近照

電源及背光電路部近照

電源板正面,此片電源板除了供應電源外,還有整合背光電路功率級一次側電路,有相當的複雜度

電源板背面,SMD小零件也不少

主機板正面,有用到FPGA、CPLD等高階元件,還有一顆大顆的SHARP專用ASIC,旁邊跟兩顆美光記憶體

主機板背面,有ADC、記憶體及LVDS信號轉換IC,還有一些電源用LDO穩壓IC

TCON板正面,這應該不單只是TCON,因為還有一些額外的接線(各板都有接線至此,包括按鍵板),且正面電容與電感特別多

TCON背面,最大三顆也是SHARP的特製ASIC,板的兩邊也都是小型交換式穩壓IC

內部配線錯綜複雜,電路板功能也不單一且特殊,完全無法利用市售通用零件去測試,看來這個維修難處理了

正在開始查零件時,發現到TCON板上左邊這個SMD電容下面有膠包住,整部機器電路板上所有SMD電容就這顆被包起來,看來似乎是刻意的或是有被修過痕跡

把膠拆掉後,果然電容接腳有被焊接過,銅箔也怪怪的,順便把電容拔下來一測,220uF的容值只剩下幾十nF,完全差很大

初步巡過各個零件後,只有找到這個電容有問題,於是先換掉,抱著試看看的心重新組裝回去看看,一開電,嘩~有畫面了

接上電腦訊源燒機

故障零件:電容一顆,看來這應該算是"硬中帶軟"的維修n_112|

報告完畢,謝謝收看

网友:
這也要有相當的經驗才有可能直接殺到重點.
否則看老半天光看到這些板子及零件配置.... 先暈一半了.

网友:
直接從哪裡被動過的先下手
這也要靠經驗~
感謝狼大的分享實例(力)

网友:
26吋還真的很少看過這麼複雜的線路.

网友:
真複雜的線路~要是換成我~先昏了一半n_040|

网友:
P下去就直接到故障點了
先從目視檢查看來還是有相當的成功率的

网友:
哇塞! 這難度有高到....

光看那個AD板 只能抱著頭望著天空(問天?)
能找到那顆電容 很不簡單阿... 週邊也CHECK完了.
SHARP的畫面真的很優 我手邊有一台13吋的小電視也是SHARP的超漂亮
原裝只有13台的.

恭喜完修.

网友:
26吋液晶電視沒想到裡頭密密麻麻n_144|
沒想到只要換一顆電容就能完修
要是我的話要找個幾天才能找著
只是不懂那個貼片電容為何要用黏膠黏住
提醒那顆特別容易壞嗎n_075|

网友:
哇~26吋這塊裡面電路真是複雜啊!!!恐怖啊n_064|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其實拆開後也丟了一段時間,最近才有時間找故障,用膠黏住的原因可能是之前修理有換過吧~因為拆開後也有被拆焊痕跡,銅箔也被弄損傷(所以才要用膠固定)

回复 网友C:

不知道純日系品牌是不是都會這樣....

网友:
那應該是原裝的,沒被動過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

网友:
哇...狼大一出手,果真不是蓋的
零件真是很複雜耶.....
換成是我可能就要投降了(我只會換換電容...哈哈)

楼主:
回复 网友D:

忘記拍膠去掉後的樣子,焊點可以說像是"狗啃"的,不太認為日本原廠的焊接功力只有這樣....

回复 网友E:

的確只是換電容就好了,不過要找對地方換n_118|

网友(2011-05-24):
恭喜大大完修

网友:
哇!!光看就暈了!!不過真的是須要耐心及毅力,否則也無法嘗到"硬中帶軟"的果實...

网友:
好文!!接收

网友:
經驗豐富 一眼看穿 果然是高手 佩服~

网友:
很具有參考價值,感謝分享!

网友:
日本原裝電視,不管液晶,電槳
都是這麼複雜,還有上下板,下板根本沒辦法測量
修這種的頭很痛
不過新型的LED系列,也很多機型也都開始
簡化成三塊板了

网友:
從螢幕要進入電視的領域~
真的變的更複雜了~
複雜得眼花撩亂~無所是從~
懇請狼大有機會多發些電視維修的實例~
教導教導我們這些初哥們~
真是受用無窮啊!~感謝~~~

网友:
不餽是sharp的電視..
內部用料都是密密麻麻的..
能修復真是厲害~!

网友:
真厲害,這麼多電路板還真的是要經驗才能找到有問題的電路板~~
甚至其壞掉的元件,感謝您的分享!!

网友:
回复 网友F:

應謝分享!的確要有十足的經驗才能一抓就中。

网友:
開眼界了,原電容用黑膠黏著.
這算是那一招ㄚn_0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