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Sampo AlphaScan 777畫面過亮,變白

楼主(2011-04-02):
這台螢幕經jeanshyen指示,更換10uf 250V電容
畫面過亮問題仍沒有改善
我又換了10uf 63V電容,換成10uf 100V
也沒差別

該如何繼續下去

网友:
大大   你的LCD 螢幕 第一張圖和第二張圖 白色橫條不一樣地方,並且都停留在主選單
可以送訊號試試嗎?

等你ㄡ~~~~~~~~

网友:
如果是不能調整,先檢查一下按鍵,再作其他的動作.

网友:
歸線都跑出來應是負電壓限流電阻開路請查fbt負壓電路 先把screen調暗不然多關機幾次會把crt燒成固定黑點

楼主:
回复 网友A:

    這台是CRT

楼主:
回复 网友B:

    往左調還往右調?

网友:
往左調 ,逆時鐘

网友:
fbt pin#9-c471(10uf/400v)-r787(180k/1/2w)-g1
檢查 R787是否開路

楼主:
回复 网友B:

    R787不是180K,而是[棕紅綠紅銀]或[棕紅綠紅灰],總之是12.5k
但我量是82.6k

楼主:
往左調一點之後
就沒有這問題了說

网友A:
恭喜老鼠大大,,,,,,,,,,,,,,,完修

楼主:
這樣就修好了嗎?
我很懷疑

网友(2011-08-05):
引用 网友A:
恭喜老鼠大大,,,,,,,,,,,,,,,完修

YSHQQ 您回錯了ㄟ……Jamese老鼠大大 人家都煩惱沒修好,您就直接完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