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19吋高壓板可否用在22吋上

楼主(2011-04-03):
19吋高壓板可否用在22吋上

用一張FSP043-2PI01 OUTPUT 12V 0.4 MAX
不知道可以不可取代
FSP055-2PI01 OUTPUT 12V 0.8 MAX
以上腳位都一樣
請前輩賜教 謝謝

网友:
點亮沒問題您先量電流再決定

楼主:
點亮沒問題您先量電流再決定
引用 网友A:

感謝您的建議
點亮是沒問題,只怕高壓板壽命會減短吧

楼主:
現在發現點亮約20分後就熄掉,再來就得休息一段時間
接著又可以點亮約20分

网友:
使用外接燈管測試看看是否還會滅掉

网友:
大大,,,,,,,,,,,,您的燈管是好的嗎?
                  還是P+I板瓦數不足呢? ,,,,,,,,請大大詳查

楼主:
感謝各位前輩的建議,最後測試燈管也有問題

燈管有問題是最麻煩的了,除了要換的工程比較大
重點是有時又可以點亮,有時又不能點亮,比較難交叉測試

网友:
回复 楼主:

   0.4A怎可以拿來帶0.8A的_~_~別鬧了

网友:
12v 0.4跟12v 0.8一看就知道,後者可取代前者,但前者取代後者一定會有問題,你現在最好先用12v 0.8新的基板去測試,就可以知道燈管是不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