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路由器零件代用的問題

楼主(2011-04-03):
請問一下各位高手,路由器上的電感可不可以用主機板上的來代用? 謝謝

网友:
容量相同就可以,不過原本的就沒有還是不見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這是別人不要的,拿來時電感都被剪掉了...

請問一下該如何查看容量? 謝謝

网友:
看來這是交換電源電路輸出電感,可能要先知道電源IC是哪一顆,上網找DATASHEET看內部範例電路的建議電感值是多少,不然就要找同型機器拆下來量

不過可以先用4.7uH下去試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