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chd-133該怎麼裝…實在看沒有

楼主(2011-04-03):
各位大大放心…這個不是我的作業…只是好奇買來玩的…
只是我實在看不出來是怎麼接的…電路圖跟電路版似乎湊不上
看圖吧
現在零件跟他的圖上面我真的搞不懂為什麼會這樣子…有好心人幫忙一下嗎!
各個零件的位置到底是要放在那裡呀…可以用最後一張圖「有電路版」
幫我把各個零件的接法寫一下嗎!

网友:
變壓器裝反了

楼主:
變壓器裝反了
引用 网友A:

是喔…我只是之前先把變壓器鎖上而已…這樣我也能接反喔…呵
馬上來改…謝囉

网友:
二樓應該是說PCB的面反了,單面電路的銅箔面若沒有特別註解的話,一般都朝下

楼主:
二樓應該是說PCB的面反了,單面電路的銅箔面若沒有特別註解的話,一般都朝下 ...
引用 网友B:

感謝狼大指導…原來單面的電路都是朝下的喔…
我以為單面的都是電路朝上,由上面看下去會先看到的是電子零件
所以才會這樣子裝的…
我會把有電路的部份幹下裝滴…
但是…其他零件該怎麼裝呀…

网友:
PCB擺的方向與說明書上圖示相同,元件就可塞到對應的孔中,只要不要塞錯孔或用錯元件數值一般不會有太大問題

网友:
回复 网友C:

    原來你改id..害我在想..明明就不是你...怎是你..><
如果9013接回正確位置還沒好..那你就在拿來吧...
9013我手上有不少...剛剛路燈太暗沒看到是9013..><.sorry

楼主:
等你回高雄我再拿給你好了…
剛又弄了很久還是不行滴…
整塊板子都快被我弄到很糟…呵

网友:
我到家了..你有空在拿來吧

网友:
回复 网友C:

修正完成 有空過來拿吧
看圖 入手的樣子
正面

反面

前天跟你說時沒住意到這裡.一直在看9013 (Q1)的腳位.也教會你看
而沒去看到這個vr含開關 5支腳要全接上.所以沒跟你說 sorry

一到手我就想.要做就幫你改好..全拆光.重新焊

修正完成正面
一般我這樣的接法是錯誤的
我這樣接是為了怕你在用時
反面去短路到 不安全 才改這樣接

修正完成反面
全無接腳 想短路也難 固意不算

一開機是 13V轉轉轉會變0V
最好是先用電表量好你要的在接上

网友:
.....反面......既然怕短路....那他的110V不就更危險.........

网友:
不會吧?怎麼這樣組裝呢?akgkaylin大,這怕觸電,可以在四個角落鑽孔,然後銅箔面用一張塑膠片利用銅柱固定在那四個角落孔,這樣就好囉!
這樣反而比較危險。

网友:
題外話-----現在我瞭解為何我會在回收場檢到沒有裝變壓器,直接將 AC 110 V 接到橋式整流器上,我當時非常驚呀!! 居然有這種接法,我也不疑有它,便把它收到百寶盒理了.
等到有一天我想拿出來用,才發現它沒有輸出

网友:
回复 网友D:

不是怕觸電.而是怕使用中 桌面上的東西短路
而不用您說的辦法下去改是因為東西不是我的.
塑膠片我手上也沒有 角落鑽孔同不同意也是個問題

這樣反而比較危險..為何會比較危險呢??
所有腳全沒超出洞外 只進入一點點

网友:
回复 网友E:

喔喔!呵呵!其實危險就是您說的,就算在正面,也要小心囉!不然東西碰到,阿斯.....0.0
通常跑DIP元件,線路走top比較少見,算蠻奇異了。

网友:
回复 网友F:

110V 接法
這樣他還會去觸電就很強了

跳線修正一開就是最大的問題

网友:
回复 网友D:

哈..正面還會去阿斯到..那我也沒辦法了

楼主:
感謝akgkaylin大大幫我檢測修改…
還怕我阿斯到又整個全部重新再弄過一次
本來是想說要裝盒子滴…
放心…這個是我第一個玩具…我一定會好好利用滴…^^

网友:
這非常規還是少用吧,雖然談不上雜訊,
但零件如果悍點不強掉脫,不就......阿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