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幫我測試一下!

楼主(2011-04-03):
剛剛才發現Discuz!7.2後台有一個功能,它可以選擇在加載廣告時︰

一、在頁面加載時直接輸出廣告。
二、頁面加載完成後再加載廣告。

原本的預設值是第一個,我剛剛把它換成第二個,麻煩大家幫我注意一下是否會比較順。

网友:
比較不會卡卡的.
好像有比較順.

Hardware
CPU: AM2+ 5000
RAM: 4GB

System
Windows XP SP3 + Chrome

NetWork
Seed Net ADSL 3Mb/256Kb

网友:
有稍微順了,不太會凍結了。
只是我換成IE9了......不知道有沒有差別。

网友:
回复 楼主:

    小的是用 google chrome 除了遇上cache問題之外 一直覺得順
小的線路用的是 so-net ADSL 8M

网友:
剛剛又卡了一次~~~

网友:
剛剛又卡了一次~~~
引用 网友A:

    你的偶像不會是 lady gaga 吧....

网友A:
你的偶像不會是 lady gaga 吧....
引用 网友B:

    那是誰???

网友:
那是誰???
引用 网友A:

    你嬴了....  小的敗給你了 = =|||

网友A:
你嬴了....  小的敗給你了 = =|||
引用 网友B:

pchappy大,您還是說中文吧

网友:
.....我真的不會英文~~~~
所以~~我真的不懂阿~~~..

网友:
Lady Gaga=女神卡卡

网友:
不會卡卡的.

网友:
這個順興大真的是... 新聞有用到這個字啊 問他是誰 唉...  不知是真皮還是裝死...><
因為看到你說會卡卡的 我才問你偶像不會是他吧.. 想不到...算是沒虧到  殘念..= =

网友B:
pchappy大,您還是說中文吧
引用 网友C:

    aecom 大己幫我補上中文了 我就不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