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ee Pc701sdx BIOS 密碼解鎖(軟的)

楼主(2011-04-03):
這是朋友的Epc,他也不知道是誰被設定BIOS密碼.......
想重灌又不能,就到我手裡來了

先來驗明正身

開機按F2跑出這個來

拆機的部分我忘了給他拍照,就搜尋一下吧(拆Eee pc),但不用全部拆掉
因為.....
看到這張圖相信大家都會懂了,因為BIOS電就在那控制板的右邊
把2pin插頭拔除約1分鐘,就可以了
試機
OK了

謝謝您的觀賞.....

网友:
恭喜完修~但有的筆電就無法用CLEAR CMOS方式清除密碼了~

网友:
基本上,筆電無法靠放電消密碼
沒想到 epc 可以靠放電解決…學起來

网友:
有先試軟體解除密碼嗎?    免拆機

网友:
恭喜完修~但有的筆電就無法用CLEAR CMOS方式清除密碼了~
引用 网友A:

    的確 筆電的密碼大多不是 clear cmos 就清掉了 不過..這台叫 易PC... 有"密碼易清除"的涵意...cccc
來亂的 快逃.. 不然被狼大加精就麻煩了 @@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

网友:
epc="E"asy ""assword "C"learn_116|

网友:
樓上K大英文貞強!EPC~

网友:
真的是軟的!! 幸運~   如果是ibm的就..........

网友:
回复 网友A:

請問大大, CLEAR CMOS無用,那萬用BIOS密碼會有效?

网友:
基本上會讓你CLEAR CMOS無效的,萬用密碼一定也會封起來

网友B:
哇!!!! 狼大大,,,,,,,,,那怎麼辦 ? 還有其它方法清除CMOS 嗎 ?

网友:
網路上有流傳asus筆電萬用密碼
試過根本沒用
舊機器是可刷bios解鎖
但新的還沒得救
不知道藏在哪

网友:
回复 网友A:

請問狼大,如果把BIOS拆下來再裝回去可以清除密碼嗎? 或是有其他方法?

网友:
長知識了
謝謝分享

网友:
回复 网友A:

剛剛突然想到,那本原本BIOS拆下,在去買一顆相同型號的IC,上網載BIOS從燒進去,這樣應該能解套吧?

网友C:
這台EPC只能灌SP2版本  之前電腦公司還騙我說不能灌!!
我看是他不想幫我弄吧!!還好我有去翻一下說明書!!
有看到他寫說要用SP2版本

网友:
回复 网友D:

回复 网友E:

只要能破壞CMOS Checksum值,就可強迫載入預設值,但對於鎖較緊(password放獨立區域,更新/破壞時不會被動到)或使用安全晶片的仍是無效

网友:
真好..如遇上 IBM , Toshiba 那就難了..要用特殊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哇!!!! 狼大大,,,,,,,,,那怎麼辦 ? 還有其它方法清除CMOS 嗎 ?

我記得原廠都會大A一筆~~~ 說什麼要換主機板之類的...
但...非官方~~~ 我記得台灣有幾個人專門搞這個清除NB BIOS密碼~~~

网友:
引用 网友C:
這台EPC只能灌SP2版本  之前電腦公司還騙我說不能灌!!
我看是他不想幫我弄吧!!還好我有去翻一下說明書!!
有 ...

一般來說 只要硬體效能能夠足以應付軟體需求 那就沒有什麼不能跑的~
(當然平台也要相同)

网友:
引用 网友C:
這台EPC只能灌SP2版本  之前電腦公司還騙我說不能灌!!
我看是他不想幫我弄吧!!還好我有去翻一下說明書!!
有 ...

應該可以吧!我的epc 701sd都可以灌到sp3了,只不過是精簡版的xp,效果還不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