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大家幫我解釋這 LM324 工作的原理,感激。

楼主(2011-04-04):
圖中:
R1=1K2          R6=10K               D2-3-4-5=LED
R2-3-4=680R  R7-8-9-10=1K     IC1=LM324
R5=15K            D1=5V6 /0.5W Zener                RV1=10K trimmer

我知道正極的輸入端基準電壓是 10K / 10K + 15K = 0.4
14 x 0.4 = 5.6
13 x 0.4 = 5.2
12 x 0.4 = 4.8
11 x 0.4 = 4.4

但是在參考電壓側有加上 5.6V 的基納二極體,當正極端輸入電壓假設是 12.5V ,請問電路是如何運作?而 R1~R4 與 VR1 10K 的電阻值又是如何決定的?我想了好幾天都想不出來,請大家幫忙。可以的話請列出運算式,感激。

网友:
假設這時候輸入電壓為12.5V,那麼每個比較器的正輸入電壓,就會為12.5 x 0.4= 5V
而只要負輸入小於5V,就會為正飽和輸出,LED亮;反之,大於5V,負飽和輸出,LED不亮。
可變電阻以10K歐姆來計算,由上而下,每個比較器的負輸入電壓為......
A:12.5 x (0.68K+0.68K+0.68K+10K) / (1.2K+0.68K+0.68K+0.68K+10K) = 11.36V  (由於大於積納電壓,崩潰,會穩壓在5.6V)
因為已經上面積納電壓產生,所以接下來,下面三個比較器的電壓就要這樣算囉!
B:5.6 x  (0.68K+0.68K+10K) / (0.68K+0.68K+0.68K+10K) = 5.28V
C:5.6 x  (0.68K+10K) / (0.68K+0.68K+0.68K+10K) = 4.96V
D:5.6 x  (10K) / (0.68K+0.68K+0.68K+10K) =4.65V
那麼,LED由上而下,D2、D3不亮,其他的都會亮喔!

那如果把可變電阻轉成0歐姆,算出來又會不一樣了,但LED仍然會亮同樣狀況。
A:12.5 x (0.68K+0.68K+0.68K) / (1.2K+0.68K+0.68K+0.68K) = 7.87V  (由於大於積納電壓,崩潰,會穩壓在5.6V)
B:5.6 x  (0.68K+0.68K) / (0.68K+0.68K+0.68K) = 3.73V
C:5.6 x  (0.68K) / (0.68K+0.68K+0.68K) = 1.86V
D:5.6 x 0 / (0.68K+0.68K+0.68K) = 0V

楼主:
大大,又碰到您了。太謝謝了,上次的問題也是您幫我解決的,感激在先了。謝謝。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覆

呵呵!不客氣。
啊!再仔細看了一下,現在突然發現一些小地方算錯,小弟改一下喔!

楼主:
回覆  py924

呵呵!不客氣。
啊!再仔細看了一下,現在突然發現一些小地方算錯,小弟改一下喔! ...
引用 网友A:

是這樣的,目前我一頭栽進電瓶的維修,也自製所謂 NE555 脈衝去硫化修復器,準備維修電瓶;提問有關 LM324 的問題是因為我想把電瓶放電到 10.5V 的時候有LED 燈號可以顯示,而當電壓降至 10.5V 的時候,則推動 NPN 、繼電器,使放電截止。
所以,我打算前端用 LM324 偵測電壓,待電壓降至 10.5 讓 NPN 導通,NPN 則控制 12V 繼電器斷開電瓶的放電開關,NPN 的集極與繼電器我會額外用 DC12V 的變壓器,但是 LM324 輸出極微小的電流、電壓,我要如何推一顆 DC 12V 的繼電器呢?還是NPN前端再用類似 2SD560 的達靈頓增幅,後端再接一個NPN作導通呢?我的手邊有 2SC1815,但這好像是小功率的,Ic 導通才 0.1A,如果用達靈頓增益能夠驅動繼電器嗎?若是使用大功率的 2SD560 ,我需要把電路算到 Ic、Ib 都飽和,還是說只要能讓 Ic 導通就好呢?請大哥幫忙指點。謝謝。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覆

其實可以LM324推2SD560之類的晶體,然後直接推繼電器囉!如果用C1815要組成達靈頓,應該會推不太動繼電器。
算好飽和截止,大致就OK可以動作了。

小弟我是這樣想的,應該是直接這樣可行,py924大您參考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謝謝大大的回復,感激。我這就去實做了,謝謝。

网友B:
回复 楼主:

露天拍賣 陳生電子 有賣電子負載的套件 約700元,但是CASE要自己做,散熱片也要自己出! 但是有一個功能就是 設定電壓之後,低於此電壓會自動停止"放電" 符合你的需求!! 又有顯示相關"數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回复 楼主:

露天拍賣 陳生電子 有賣電子負載的套件 約700元,但是CASE要自己做,散熱片也要自己出! 但是 ...

感謝了~但是若要購買現成的電子套件,我想這就失去 DIY 的精神了;我對於自己不懂的,除了買書、浸泡在圖書館內,再來就是在痞酷網上請教各位先見們。我已經知道大概要怎麼作了,或許沒有向市售美觀又有數據,但至少 LM324 、NPN 驅動繼電器、什麼是 Ic 電流飽和、Hfe 放大值、Ib 計算﹍這些我倒是搞懂了。老實說,比我在學校學得還多呢。目前正抓時間製作,製作完成會PO上來跟大家分享;再次謝謝 Antlu 大大提供的寶貴資料。感激。

网友:
好有耐心阿~~~~~~
我光是算數....我先倒在一邊了.....
你稿懂的東西~~~~我還要在去把電子學翻出來看呢.....
因為~~都已經還給老師了....想要再記憶深刻.
要在等5年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大大~別這麼說。人生可以奮鬥的黃金歲月也頂多 35~55 歲,趁著現在腦筋好,還有「興趣」摸東摸西、增廣見聞,就給他油門採下去往前衝啦。DIY 精神~真正得到的是投入時間、不花錢的那種興奮,但是東西要能用啊~哈。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C:

大大~別這麼說。人生可以奮鬥的黃金歲月也頂多 35~55 歲,趁著現在腦筋好,還有「 ...

我好像從15歲就開始衝衝衝....
到現在~~~15歲以前的夢想到現在還沒有實現半個....

楼主:
回复 网友C:

哈哈~人生 「七十」 才開始啦。加油~加油~

网友:
其實這是純線性的作法,有好處也有壞處
只要適用的話,也就不用把它再複雜化
記得有一棵UC3906是鉛酸電池的專用充電監控IC
不過可能就有點玩的深入一點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經典的充電控制器~

圖為一個環境參數測試儀中的蓄電池充電器的實際應用電路。
其中:電池的額定電壓為12V,容量為:7Ah,VIN=18V,VF=13.8V,Voc=15V,IMAX=500mA,IOCT=50mA。由於充電器始終接在蓄電池上,為防止蓄電池的輸出電流流入充電器,應在串聯調整管與輸出端之間串入一隻二極管。同時為了避免輸入電源中斷後蓄電池通過分壓電阻R3放電,設計時將R3通過電源指示晶體管(7腳)連接到地。

  當18V輸入電壓加入後,串聯的功率管TIP42C導通,開始大電流恆流充電,充電電流為500mA,這時充電電流保持不變,電池電壓逐漸升高。當電池電壓達到過充電壓Voc的95%(即14.25V)時,電池轉入過充電狀態,此時充電電壓維持在過充電電壓,充電電流開始下降。當充電電流降到過充電終止電流(IOCT)時,UC3906的10腳輸出高電平,比較器LM339輸出低電平,蓄電池自動轉入浮充狀態。同時充足電指示發光管發光,指示蓄電池已充足電。

网友:
回复 楼主:

哇!那顆TIP42C可以承受比較大的充電電流?這顆中功率的能夠撐的住?
看資料手冊,6A....還真的可以哩!

网友:
如果真的要複雜化,其實也不難,
相對的除了電壓電流外還要加上控制充電模式
等於是把UC3906及LM324都包含在內
而且顯示的資訊會更多,可以找棵AVR或PIC或MPC82系列都能作到
但有時侯純線性電路就能完成時,就不用太過複雜化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害我也有點心癢癢~想DIY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害我也有點心癢癢~想DIY一下~

不過缺點是那棵UC3906光一棵IC大約就要250-300之間
反而IC本身比較貴一點
不過IC本身強調的是專門對鉛酸電池的充電作的
而且有鉛酸電池專用的充電特性曲線動作,
這就是這棵專用IC貴的地方.

网友:
回复 楼主:

電子的東西有的很專業,我把專業的東西當作工具,我以前就自己DIY一個無源電子負載(網路上找到的)因為放電的問題時間長又怕過放電池掛點,於是也自己設計一個類比的放電終止計時控制電子負載切斷電路,這些都可以做的出來,只是沒有那麼理想以及東西很大,最後還是用"套件",就如 示波器一樣的工具...

楼主:
回复 网友B:

您說的不錯~沒有那個時間、經驗,就只好買現成的。我為了維修電瓶有數據可以監測,只好砸錢買 CCA 錶,花了我 3500 大洋。不然光靠放電數據、充電電壓﹍無法知道電瓶的好壞及內阻值。東西有用到就不會覺得貴,至少省下了我不少的時間。

网友(2011-07-20):
回复 楼主:

這個SVR 如果是碳膜VR  請你將 (1)(2) 腳短路方式 改成 (2)(3)短路方式
就是說 將中心腳(可移動腳) 與低電位腳 接在一起
更正確說法 中心腳 保持在低電位(相對於VR 兩個固定腳)

原圖接法 會使VR碳膜部分與中心腳接點腐蝕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好像從15歲就開始衝衝衝....
到現在~~~15歲以前的夢想到現在還沒有實現半個....

生孩子的夢想不是已經快實現了嗎xd,再來就是中樂透..............

网友:
真有研究精神...很不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