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華碩主機板 ausu p5gc tvm/bp 不開機主機板維修(加焊)
火..

楼主(2011-04-04):
收到時是不開機,當然也沒跑碼,猜一下~~用手重壓cpu就可以開機,很顯然是cpu座空焊。
以往加焊很多次都不成功,有看其他網友的實例,都是使終無法掌握其中的精隨。
我昨天加焊四張,四張都有成功。

ps我的心得是~~預熱台是很重要的工具,單單要以熱風槍加焊成功,成功率很低,至少對我是講是xd,
工具除了預熱台~熱風槍,溫度計也是不可缺的,其他如,助焊劑也是必備,
而溫度(無鉛)上板溫~210度~~~(有鉛)上板溫~190度,
打好助焊劑後
我用的是黑晶爐,一開始開3,溫度慢慢昇到150時~開4~同時開熱風槍開130...150..160...180。
當上板溫度到(無鉛)上板溫~210度~~~(有鉛)上板溫~190度
我就關機器,自然冷卻,試機。
以下是簡單流程圖
上架
預熱中
試機成功
謝謝!!
特別感謝好奇大3q

网友:
最近一直考慮也敗一台氣泵式風槍+風嘴,不然每次都要"畫圈圈"手酸死了= = ,而且加熱也較不均....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的經驗是,最好是加上預熱台,不然就算成功,再掛的機率很高。
溫度也是重點,像可愛大提供的數據就是很可靠的,當然每個人的設備不同,多實驗是很重要的

网友:
就算加焊完,如果散熱模組還是一樣造成板子彎板,其實還是有可能還會回來的。

网友:
就算加焊完,如果散熱模組還是一樣造成板子彎板,其實還是有可能還會回來的。 ...
引用 网友B:

    那如果不加強化背板
就算解焊下來,再重上錫焊上去
一樣也是撐不久...是這樣說嗎

网友:
回覆 5# pigmouse168
重新焊上去是有可能可以撐久一些,但這樣重焊接也不見得會比較好,當然加焊亦不完全說是會這樣,端看吃錫度有沒有完全都吃下去貼合板子。
因為會空焊,表示有部分錫球吃錫不夠,如果施加上彎板力道,所以有些錫點就會裂開了,或是沒有接觸到pad,這就和BenQ那批常壞固定那些元件所產生的原因是類似的....錫裂。

intel原廠扣具的力道太可怕了!775的扣具真不敢領教,裝新板子,才把扣具扣上去,馬上看到新板子變形,超嚴重.....
是後來LGA1366開始才加背板,不然.....可能還會又常出現這樣的毛病。

看e0982296321大這張板子,後來上的風扇是華碩的,印象中有背板,四個固定點用鎖的,鎖完後記得也會變形(但就沒那麼明顯)。

网友:
INTEL 775原廠扣具幾乎是靠" PCB "本身來達到下壓力n_081|

可以的話,盡量都加裝強化背板囉

网友:
讚 有成功的維修案例  好棒喔

网友:
恭喜大大修復
原廠風扇真的彎板太嚴重,從以前的478至775,現在新的1156跟1155也差不多...
個人都是用強化背板...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

楼主:
恭喜大大修復
原廠風扇真的彎板太嚴重,從以前的478至775,現在新的1156跟1155也差不多...
個人都是用強化背 ...
引用 网友C:

同感~~~
剛剛才裝775的板子,一上鎖扣就灣了,整個就orzn_015|

grason00大~~你們背板都是那買的??

楼主:
回覆  pigmouse168
重新焊上去是有可能可以撐久一些,但這樣重焊接也不見得會比較好,當然加焊亦不完全說 ...
引用 网友B:

如果想改善,市售的改裝風扇是不錯的選擇,有的他本身會有鐵製的背板。

网友:
恭喜大大修復

网友:
回复 楼主:

  想要知道各段的時間.全部在6分鐘內完成嗎?

楼主:
回复 网友D:

抓時間基本上是不準的,每個人的配備多少都有差異,我是以溫度為準

而時間我沒有認真去算n_133|

楼主:
回复 网友B:

沒錯~~~昨天一張也是又掛了,775的扣具真是orz

网友:
回复 楼主:

時間各有不同,但是用黑晶爐就不會差太多.
要求得品質,BGA加熱是有時間限制的.

网友:
露天拍賣有
搜尋775強化背板就有了...它是連螺絲一起賣的
100-150都有人賣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覆

小弟我是直接把原廠扣具直接稍微改裝就解決彎板的問題,只是還是沒有加強化背板,2、30元解決。
只是775原廠扣具有幾款不一樣的,小弟目前的方法只能改某一兩款設計相同的。

网友:
如果本身彎板嚴重的,會降低加焊成功率

网友:
其實溫度大概注意一下就好~快達熔點時~再用上部加熱即可~
以下加熱為主~上加熱為輔
一定要輕推一下待拆物的四個角落
有確定錫熔了~這樣拆解.回裝或加焊才有用
不然好像是在洗裡面的錫~沒熔化來修正劣化的錫
過沒多久還是會回來XD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最近遇到的案例…
拆下來裝上去又正常了

网友:
回复 网友E:

會彎應該才比較是正常的.......

如果沒有彎,那就是可能有某一邊沒有完全扣下去。

网友F:
回复 网友B:

它最後是卡在鍵盤故障不開機,本來拆下準備要送修(保內),心想試一下…
我在後面加塊橡墊,送回客戶已使用一個月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回复 网友B:

它最後是卡在鍵盤故障不開機,本來拆下準備要送修(保內),心想試一下…

這樣做有個問題
除非客戶同意你這樣做,否則建議你送原廠,不然過保又壞你就要有賠的心理準備。
事先溝通是很重要的。

网友(2011-10-02):
剛接觸775版子時,扣上散熱片風扇,看到主版彎曲成這樣,心想它能撐多久?於是買了十幾組強化背版,才安心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