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求助)TOSHIBA 傳統電視出現怪聲(已完修)

楼主(2011-04-04):
那種聲音很難表達像揪揪聲,會隨著電視畫面亮暗改變聲音高低,爬文後好像都是高壓帽或高壓變壓器發出的。
拆開電視檢查這兩部位,高壓帽查無問題,高壓變壓器開電視看無漏電情形,怎知已經沒那聲音了,ya好了裝回去...聲音又出來了n_098|
再拆開主機板全補焊,開機測試又沒聲了裝回....聲音又出來了n_084|
這次特別去注意聲音方位,好像是從兩邊喇吧發出來的吧,再拆開看電容...都沒暴漿漏液,手邊目前沒有電容表可測。
請問有大大知道是哪邊出問題嗎?
照片在6樓|

网友:
高壓旁的水平晶體~有沒有壞

楼主:
水平晶體正常,電視畫面都正常,唯獨會出現那聲音,按靜音雖然還是有那聲音,可是聲音頻率高低也會改變。
自己推斷好像是音效上出了問題,電容沒爆可是容值降低導致聲音出現異音,沒電容表也不知是哪邊的電容出問題,傷腦筋。
家人稱那聲音像蟋蟀的叫聲(長音)。

网友:
十年以上的東芝電視  毛病特多
電路板脫焊
電容老化
電容漏液
很煩

网友:
1.機型?
2.聲音IC旁邊有3粒47UF/25V電容..先換換看....C6??..
3.機板底部線路是否有腐蝕現像?

楼主:
型號:TV28C30
紅框是音效輸出喇叭
黃框是AV輸出輸入
黃圈原本是GSC 25v330uf 因上頭無爆底部橡膠已爆出 已跟換尼康 35V330uf
黃框內的小電容25v47uf連50V2.2及4.7uf都換了,兩顆35V470uf電容換新沒35V用25V470uf替代
AV輸入部分放大,有可能是這裡的問題嗎?
更換過電容後有時候還是有那怪聲出現時好時壞
機板底部無腐蝕現象,不過高壓部分有些松香焦黑,都已補焊過。

网友A:
藍色框小基板拆下補焊

网友:
修TOSHIBA這種美製美規的電視,要從FBT到AUDIO這附近的電容一一的拆下來用電容表量看看電容值,這些電容用目視的每顆都嘛很漂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藍色框小基板拆下補焊

沒錯就是這出了問題,把小機板拆下來後發現了幾顆電解電容腳都腐蝕了,而且解焊下來超臭的n_123|,其餘補焊後焊回機板去。
出問題的電容50v1uf兩顆,50v47跟50v100uf各一顆。
試機2小時已沒再出現怪聲音了,完修~
感謝正一大的指點~

网友B(2011-05-14):
回复 网友C:

建議
標題的(求助),改為(已完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回复 网友C:

建議

已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