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東元TL3201FM

楼主(2011-04-04):
請求各位大大幫幫忙,有沒有人知道這片電源板的這四個電阻是幾Ω的?因為它被燒黑了!
電源板的型號是:FSP210-2M02

网友:
應該可用1顆0.5W/1M歐電阻代此4顆.
你試試.
但也有可能另有真正元兇.

网友:
你那兩個點如果一個是接地一個是輸出電24v的正極那麼要看看從高壓板有沒有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