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音響後級的靜態電流調整

楼主(2011-04-04):
正常一般音響的靜態電流多大?
中點電壓要調到?伏

网友:
古書(約二、三十年前)上寫 10mA~30mA 大概可接受,現代破百mA 也有人選用,難有定論。輸出端中點電壓的情況亦類似,有人想近乎零,有人認為數十mV,而古代喇叭保護電路的動作電壓約 1~2V 之譜,數十mV 可能較能被多數人認同。

网友:
靜態電流儀器調整法:
1khz正弦波輸入 輸出接8歐姆負載再並接示波器
調整靜態電流可變電阻 觀察示波器波形
直到正弦波產生叉失真前便是最佳點
反覆在不同音量下測試都不失真為止
靜態電流耳朵調整法:
輸入音樂 調靜態電流可變電阻 直到不產生微細破音為止

中點電壓調法:
無任何輸入下 不接喇叭電表直流檔位並接喇叭輸出點
調中點電壓可變電阻直到 電表指示在+-變化臨界點接近0
隨溫度會造成電壓飄移不用太在意是否為0

网友:
以上調校法 適用於AB類擴大機

网友:
我個人調靜態電流法: 用電表接射極電阻(最大的那顆,通常是0.5歐母水泥電阻或是其他值)的電壓,如果是0.0005V,那靜態電流就是1ma,所以電表要很好才量到如此精準,我的電表都量不到如此,我都用大約法0V就好.這是AB類
A類就電壓可以高,大約0.5V就有一安培,但是電路可能危在旦夕!!
OTL因為有輸出電容,大多不用怎麼調.

网友:
中點電壓跟靜態電流是不一樣的東西

中點電壓會偏移是因為上半周&下半周的功率晶體
導通程度不一,造成中點電壓無法維持在0V

靜態電流是上半周&下半周同時導通過度
造成無訊號輸入時,功率晶體過度消耗功率而造成

AB類的功率晶體上半部負責0~180度,下半部負責180~360度
因此交越失真較A類明顯
而A類的功率晶體,上.下各負責超過180度,在零點交越有一部分是互相重疊的
所以靜態電流比較大,也因為有部份相位是重疊的,所以較沒有交越失真的問題

A類擴大機在開機狀態下,不用輸入訊號,功率晶體就會消耗相當的功率
所以A類擴大機有"發燒音響"之稱號
並不是因為輸出功率大而被稱為發燒音響

网友:
中點電壓,這個我怕怕
我個人調整中點電壓,是在輸出端接一電表,並在+-電壓處,加入20歐母電阻
調整時慢慢調整電位器,電表設在30V處(和電源相關),一邊調一邊將電壓表往低電壓檔轉.
如果一開始電壓表接入,指針往負方劇烈擺動,交換表棒極性再繼續(電表也是要顧的) ,如果調不到0V,+-50mV以下是可以接受的,太大的話,差動電晶體就要調一下(配對).

网友:
中點電壓是很好調整的,但是要能穩定很低就要有些技巧了。
線路架構很重要例如雙差動架構的線路其中點電壓都很穩定。
零件用料也有關係,或是加上 DC 伺服廻路來控制也行。

靜態電流跟工作溫度也很有關係,冷機調好在熱機後要再確認一下。
量功率晶體旁的大功率限流電阻上的電壓是最簡單的方法。
但如果是大功率輸出有多對晶體並聯的線路,要一一分別量好每對晶體的靜態電流。
如果差異太大會容易導致那對晶體過熱損壞,這時就靠晶體配對篩選的工夫。

楼主:
回复 楼主:

感謝各位大大的説明
目前以搞定n_034|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楼主:

感謝各位大大的説明

搞定了???照片~~~快殺出來~~~

网友A:
調整靜態電流與中點電壓那顆可變電阻大都是3/4圈的不太好調整

我個人在畫PC板圖時大都用多圈式可變電阻這樣子就比較好調整

才不會動一下就變好多的情況出現....A類靜態電流為最大輸出一半

這使我想起我以前一台A類100瓦擴大機,夏季在使用時散熱片上放

一張信紙不到半小時那張紙熱到幾乎快捲起來

网友:
"單端推挽A類" 靜態電流為最大輸出一半,而 "單端A類" 則是最大輸出電流再加碼一些。:)

网友B(2011-05-30):
AB類後級..靜態電流如果是0的話...
這樣算是正常嗎?

网友:
這樣子就是 B類了,也算是 … 正常!:)

网友:
如果製作OCL双差動電路時...
電晶體能事先配對..有助於中點電壓及靜態電流的穩定性~~~

网友:
引用 网友B:
AB類後級..靜態電流如果是0的話...
這樣算是正常嗎?

摸散熱片...如微溫即正常~~~

如不確定....音量調至最小聲(聽的到聲音為主)....耳朵靠近喇叭調整無失真的聲音及可~~

网友:
引用 网友A:
調整靜態電流與中點電壓那顆可變電阻大都是3/4圈的不太好調整

我個人在畫PC板圖時大都用多圈式可變電阻這 ...

不錯的機仔
夏天可烤蕃薯
冬天可當電暖爐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