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ASUS N7600GS 無畫面

楼主(2011-04-04):
朋友說晶片上的風扇不轉很久了
還可以使用就不理風扇
後來要開機就沒顯示 我就拿來研究了
這塊顯示卡插上主機板 檢測不過 (主機板不會b)
顯示卡上面有外接大4p電源
如果沒皆大4p 顯示卡上面的蜂鳴器會b長音不停

檢視顯示卡外觀 沒有異常....
電容全拆下測量
指針電表都會動
電容表測量 誤差在50以內
測量電壓的時候有摸晶片看有沒有溫度結果超燙
請問接下來該測量什麼地方?
晶片電壓不知到要從何處測量(門外漢)
晶片旁邊0649 011al 這是bios?

网友:
有無拆量MOSFET 場效應管好壞?
不過依風扇不轉這點來看較可能晶片錫裂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如果您的datasheet沒錯,ICS843011是時脈產生器。

网友:
回复 楼主:
(1)風扇停擺很久............!?會不會是長期處於高溫狀態下而虛焊,或是燒掛!?
(2)4P電源插座提供Vcore上管D級極12V,與主機板供電的4P+20P(或24P)作法類似.....
     4P電源插座不插,GPU的Vcore就沒供電
(3)顯卡核心電壓及記憶體供電量卡上的電感兩支腳,要上電量,量的時候小心,別短路了
    以上為小弟淺見,如有錯誤,還請先進指正

网友:
先量電壓看看,看有沒有正常運作
然後上主機板測試時有跟著插上除錯卡嗎? 先看一下代碼問題出在哪.沒畫面有時候不一定GPU掛掉,BIOS掛了也會有機會喔.所以先從基本的錯誤點看問題在哪邊
再來一步一步解決吧

楼主:
謝謝各位的回覆:) 由於我是新手+門外漢
過幾天借pci顯示卡來試試看能不能更新顯卡bios

插上PTI8 卻發現一直重複 25  C1 25 C1
看來顯示卡可能有短路= =

网友:
主機板BIOS有先改成PCI為主顯示嗎?

网友:
主机板bios 需改由 pci-e /pci 改換pci/pci-e 才會由pci 的顯示卡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