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電源供應器 TG-6380線圈打壞

楼主(2011-04-04):
一台TIGER TG-6380電源供應器無電壓輸出,打開檢查FUSE燒斷,發現 MOS-FET WINK90Z也打穿,故障時火花打到旁邊的一顆線圈,使得線圈也被打壞,請問這樣故障的線圈有可能可以找到零件替換嗎?

网友:
這顆一般是驅動MOSFET G極的隔離變壓器,只要知道重繞的圈數,以現有磁芯下去繞是OK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狼大的意思是,去買線徑相同的線圈再依照圈數重繞,是這樣嗎?
買現成品是不是不太可能?
謝謝狼大的回覆

网友:
買線重繞,這種多為定製品,除非拆一樣的不然找不到

楼主:
回复 网友A:

謝謝狼大指導,我會去找有沒相同線徑,試著重繞一個。看起來修這個不太夠工錢(這顆是同事交辦)

网友(2011-08-10):
回复 网友A:

請問郎大
像這個重繞的話有沒有捨麼該注意的?

网友:
因為只是驅動變壓器,所以只要依照原本方向與圈數下去繞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