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佳cd機換了個原裝kss-210a都會跳線

楼主(2011-04-04):
機用了十年 因光頭老化 換了個大陸cd頭 品質很不好 經常跳線及聲音又不好 找到個原裝頭 老板說新加坡做 外觀和壞光頭對比一樣 於是買回來換了 聲音很不錯 讀碟比以前快 但聽一些碟沒事 一些碟一開始讀會前後跳線或停頓不停轉動 不知是光頭問題或有其它問題 或要調橙色粒可變電阻加大電流嗎 請指點謝謝

网友:
光碟片有刮傷或油漬嗎?新的雷射頭上的SVR先不用調整.

恐怕您的軌跡和聚焦有跑掉,搭配示波器調整會比較好.

楼主:
回复 网友A:

謝謝回覆
因聽有一些碟會有前後跳線 是不是這些碟比較弱 用另一機聽 碟沒事 沒有示波器可調嗎 應怎樣調軌跡和聚焦 是調相片底板中那白色五粒vr嗎 請指點謝謝

楼主:
已調cd頭功率 但一樣沒改善調回原位 是要調底板5粒vr嗎
1 E-F balance 2 focus offset 3 focus gain 4 tracking gain 5 pll 各位可指點我嗎謝謝

楼主:
這個cd頭是原裝嗎

网友:
回复 网友B:

雷射頭沒問題.

對照了您雷射頭VR的前後照片,您似乎有調大了點.

网友:
看SL馬達有沒有問題
這個馬達隋著時間帶著頭慢慢往前走
如果每次都衝過頭再往回走時.就把馬達換看罷
或量這馬達電壓
會慢慢增加到0.5V後會回到0V=馬達很好
1V才回0V 馬馬OK 如果1.5V才回到0就不太好了
若有反電壓出現應該換了

网友:
既然已換新雷射頭那5顆VR就不要去動它不然會後悔
用了10年轉盤馬達的軸心內多少都會積些髒東西用WD40清潔或直接把馬達換新
應能解決跳針的狀況
還有你轉盤馬達的那個黑色原盤應該是壞掉了
換一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