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組的電腦~有時無法開機!

楼主(2011-04-05):
我上個月才組的新電腦
主機板是 GA-880GM-UD2H
Power  是 Be quiet  400W
通常開關機都正常, 只是有時要用電腦,按機殼上的電源鈕無反應
我將Power 的開關關上再打開,再按 電源鈕 就能開機  !
這情況偶而才會發生, 大部分都能正常開機

應該是沒有超載~ 除了主機板 記憶體只有一台硬碟以及一台燒錄機
顯示卡是機板內建的

要送修 也要知道是哪個部分有問題
想問看看有沒有人知道哪裡出了問題!  或是該怎麼去抓問題

网友:
vigor大,一般這種情況大部份都是power的問題,你可先換一顆power試試!

楼主:
剛好手邊有一顆海韻330w
想要換上去試試 ~~ 不過 情況並不常出現
可能要觀察好一陣子 才能知道結果

网友:
曾經碰過有時正常有時就不開(有過電不開機) 也是新主機板 後來上石頭官網查詢才知道
有相關討論其中有看到主機板檢測不過導致不開~更新bios之後就沒碰過不開的情形
如果您也是有過電不開機 可以上官網看看是不是有相關討論

网友:
電腦是你自己親手組裝的嗎?建議看一下POWER插在主板上的24PIN接腳是否有穩固與密合,或是拔起重插一次試試!!

网友:
偶的舊電腦遇過一次
當機後,也是把power的開關關上再打開就可開機
只是
power有這麼快就爆電容嗎?

网友:
機殼的按鈕,常效時也會自動關機!試試看!

网友:
power 的機會是有的,最近就發現一個問題pg部份.有時可開有時可不開
後來換power就可開而且正常,拆下故障power量電壓都正常,只有pg沒有
然而現在這個就有pg 可檢查你的power是否說的一樣 (就是灰色那條線):)

网友:
偶也有遇過,
也是 GiGA MB + BE power,
猜想是各有癖性,
加在一起就成 bug..
GiGA MB + 其他牌子 power 沒發生過不能開機(試過兩星期),
BE power + 其他牌子 MB 沒嘗試過.

楼主:
後來決定再觀察看看,就沒有換另一顆POWER 來試
這陣子觀察 開機都很正常, 真的很奇怪

楼主:
今天老毛病又出現了
按下電源鈕 開機1~2 秒又關掉
再按電源鈕 就開不了
要關掉POWER的開關再打開
才能正常開機 !

感覺是 POWER 的保護機制 啟動
可能是短路或是超載
偶而才會發生  還真難抓問題

拜了google 大神~~ 看到有人跟我同一塊機板
也有相同問題~ 看來是版子的問題了 !

网友:
我碰到是主機板和cpu搭配問題...
2項都是好的..但裝在一起就是第一次開不起來...
分別裝到2台pc上就全好了...

楼主:
我記得我有調整過  CPU 的電壓
之前看一個討論串 網友都在討論
這塊機板預設的CPU電壓是1.475  有比較高
調到 1.3x  可以正常運行,熱量也比較低
所以我就照著做 !
也許是電壓稍低 所以有時啟動會不正常
我把電壓調回去 再觀察看看

我的CPU 是 AMD Athlon II  x4  640  C3

楼主:
不~~ 我應該降低CPU 電壓
這樣才能抓出問題!

网友A:
這問題!!很好!!可能你中獎了!!
剛好買到瑕疵貨!!
我之前也組過一台電腦!!一個禮拜POWER就掛了= ="
拿回去跟店家換一科就正常了!!
這種機率!!其實滿低的!!不過也是會中獎的
這是我組過電腦裡面  第一台POWER出問題的電腦
如果不嫌麻煩的話!!我建議整台搬去店家!!換顆POWER是一下  主板  記憶體  以下這順序
如果店家不給你更換!!那你以後也別去那加了!!以上敘述都是免費的

网友:
看要不要試著更新bios先 不行的話可以送修看看

楼主:
降低CPU 電壓  一樣可以開機 !!
拆開機殼~~把所有插頭接頭  拔起來重插一次
包括記憶體還有CPU

這一個星期沒再發生 無法開機的情況!
還要再觀察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問題!!很好!!可能你中獎了!!
剛好買到瑕疵貨!!
我之前也組過一台電腦!!一個禮拜POWER就掛了= ="

這是我自己組的~~ 沒有店家

要送修或是換新品~ 要先查出哪裡出問題

网友A:
回复 楼主:

自己組的= ="
那你貨哪來的!!
你去買貨的那間就是店家= ="

這種事情根本不是自己找!!  丟給你買的店家!!  他就會處理了!
畢竟買到瑕疵又不是誰的錯!!  那這問題當然要丟給店家找!!(購買的那間)
我曾購買1年多!!然後莫名其妙記憶體一直燒掉!!部過記憶體是終保  所以也沒花到啥錢
我整台電腦給店家查!!結果是電源供應器有問題!!拿去原廠送修!!
總花費  就是多買一條記憶體(在那邊換了2次記憶體!!現場買一隻)
舊的就送修花了運費

楼主(2011-05-05):
引用 网友A:
回复 楼主:

自己組的= ="

可能我沒說清楚 ~~

你都是同一家買的當然 可以都丟給店家
而我不是同一家買的,
要送修或是換貨 也要知道哪個部分有問題才能送去
我就是在抓問題

楼主:
經過我重新將插頭插一遍之後
這陣子都沒發生 老問題了
或許是某個地方接觸不良吧
但還是不能完全確定沒問題~~ 需要繼續觀察

多謝各位的回應 !

网友:
感覺像是power問題

网友:
建議查看CPU溫度是否過高 我有過這經驗
CPU跟風扇沒緊密或散熱膏等問題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有沒有換POWER試試看啊
或許那顆剛就是不良品。

楼主:
這幾次我觀察發現~~ 似乎是  POWER 開機瞬間跳掉
按下機殼開關~ 電源燈亮一秒~ 又熄掉了
關掉POWER的開關再打開 ~ 就可以開機了 !
應該是 POWER 保護功能啟動,若有短路還是超載,第二次為甚麼
能開機 ?
看來該換另一顆備用POWER 來試看看了 !

久久才會發生一次~ 還真難抓

楼主:
換一顆POWER 上去 經過二十多天
問題依然出現~~ 這表示power  沒問題
是其他原因造成的 !

网友:
其他有使用這張板子的消費者也有這樣問題的話,那麼這張板子應該存有潛在問題。
設計上的瑕疵這是有可能的,這有點像是整機待機不正確造成無法開機。
On/Off Charge的功能如果關掉....看還會不會這樣;是可以更新一下BIOS。

网友:
回复 楼主:

關掉POWER的開關再打開 ~ 就可以開機了 !
應該是 POWER 保護功能啟動,若有短路還是超載,第二次為甚麼
能開機 ?

1. 關掉POWER的開關再打開 ~ 就可以開機了 !
這是 power 過載保護現象 !!!
2. 若有短路還是超載,第二次為甚麼能開機 ?
因為機板的電容已蓄電了 !!!
這時 power 起動的瞬間電流相對的減少 !!!因此可順利啟動 !!

因為這是相對的問題 !!

1. 可能原因主板及其設備 瞬間 起動電流 有超過 power 的保護值 !! (先試減少設備)
2.  power 本身設計不良 , 能力衰減  !! (更換足瓦的 power 測試)

就我所知某些顯卡當相耗電的 !!! (我的案例)

我是有遇過 , 在我這使用別的顯卡可正常的開機 !!!
結果拿回去後對方換了自己的顯卡, 卻發生有時可正常開機 , 有時無法開機 !!!
最後去買了一顆 400w 足瓦 裝上就一切運作正常了 !!!  (原先使用 350 w 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能我沒說清楚 ~~

你都是同一家買的當然 可以都丟給店家

就算你全部都是在同一家買的,送回店家去做檢修,還是會跟你收費的
因為你是買組件回去自行組裝,店家並沒有收組裝費
如果你買回去自行組裝有問題,整機抱回來檢修免費的話
那他代客組裝不就變免費了

楼主:
多謝各位的意見
兩顆POWER 試過都一樣 ~~ 那應該是主機板
或其他問題
我顯示卡是onboard 的~ 所以應該不是吃電過重的問題
有可能如27# 朋友所說是主機板的問題,BIOS 已經是最新版本
我會看看是不是on/off charge 的問題

這次 二十多天才發生~~  問題不頻繁~ 還蠻難抓的 !
再抓不出問題就 將就這樣用了~~
說不定偶然有一天   問題點不小心被我發現...
有時想要找東西卻找不到~~ 你不想找他就出現了  ..

网友(2011-06-13):
這問題我有遇到過...把主機板送回原廠他跟我說是晶片問題已經幫我更新..換回來就沒在發生過了

网友:
我遇到類似的問題,後來才發現跟USB裝置有關,我是外接一個有+5V輸入的USB HUB,該HUB的電壓導致POWER在主機板啟動時POWER進入保護無法啟動,我把HUB的接頭拆了就正常了,不知是否友幫到你找到查修方向。

网友:
1. 這種情形,若是發生在Power,可能的就是高壓電容,有時高壓電容壞掉後,連帶其附近電路的電容也出問題.

2. 現在power已沒問題,那就檢查主機板的電源接頭附近的電容,看看是否有爆漿,微凸,漏電.

3. 電源附近的晶片,或許不良,這個比較麻煩,若有另一片板子,就可以用比較法,電壓比較法,還有電阻比較法.

网友:
回复 楼主:

power 換了 那個品牌ㄉ故障率太高了
也可能 你在自行組裝中 那個手續 忽略了 and bios 中有甚麼沒設好

楼主:
因為想換Core i3  所以那塊板子便宜賣給朋友了~~
我買了一塊 H61 的板子~~ 用原來的POWER 開機都沒問題
看來應該是板子的問題 !

网友:
上技嘉的網站..看一下 BIOS 版本即看他更新的說明你就可了解..
朋友的也是這問題..更新後就 OK 記得更新完要清除一下 COMS

网友(2011-08-30):
以我的感覺像是MB故障,只是要壞不壞才難抓
建議送修MB,待取回時就會有維修報告,
自然能排除是否為MB導致的問題
畢竟原廠碰到此版的問題比我們多...

网友:
該不會是主機外殼的開關有問題呢??
直接將主機板裸測看看!!
有時候是主機外殼開關給卡住了!!

网友:
我買過一家主機板2線廠0.80版改到1.4板,一張主機板有5個版本==,只要外接顯卡10分鐘到12小時會重開機
我朋友2個也是買一樣板,送修一樣地方,後來看網上賣1.4板有改過電源線路多插一個穩定電壓子卡

网友:
搞不好是開關接觸不良.................

网友:
回复 楼主:

POWER  拿去換一顆 那個有問題  主機板 基本上 30天內有問題可以帶回去 要求更換 或是貼錢買別片
有些主機板 都是地雷版

网友:
最好是拔掉硬碟測試開關機 <<不然硬碟很容易掛點  在拔掉記憶體測試逼逼叫  如果都每次開起來都會正常的BB叫  直覺懷疑是主機板了   既然是新組的就送修看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