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讓PI板點亮燈管?

楼主(2011-04-05):
請問
如果不接AD板
如何讓 PI 板
直接點亮燈管

5V 接到 高壓控制(VCC)
還是
接到 ADJ (亮度)

网友:
5V 接到 ON/OFF

网友A:
對於雙/多輸出電源板,有時必須要在5V上加掛假負載,點燈時才不會因為背光電路電源壓降保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對於雙/多輸出電源板,有時必須要在5V上加掛假負載,點燈時才不會因為背光電路電源壓降保護 ...

加掛假負載
不太懂說...

网友:
難道是一各電阻??假負載?

网友:
用一水泥電阻接在5V與GND間,作為負載

楼主:
那水泥電阻要賣大多的規格
我有看到
50W 8R
這種就可以了嗎?

請問狼大
你那種水泥電阻規格是多少
謝謝。

网友:
基本上讓5V能吃到1A左右的電流就可以
找5歐姆10W

网友(2011-07-14):
好像還不錯
Th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