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T電視] 三洋CRT電視 ST-21AT5T彩色異常

楼主(2011-04-05):
故障情形 : 畫面彩色色相很差,類似缺藍色,但畫面有彩色托尾現象。

處理過程:
1.查CRT三色電壓,R:80V  G:78V  B:160V 不正常,
   影像IC三色輸出電壓(51腳)1.3V . (52腳)1.4V . (53腳)1.5V, 與實際參考電壓下降1V左右

2.看畫面及量測電壓,研判應為彩色輸出問題,由於本機無線路圖,比對其他小型電視機線路,發現是SPORT KILL誤動作,
    但本機線路標示為MUTE-1點。

3.該點電壓在收視正常時為0V,換台時影像必須暫時消失才會有瞬間電壓出現,然而此點量測時常態就有約3.4V出現,往回追溯前面線路,
    VV02(A1015)的控制晶體,B、E、C三腳都有電壓,因而拆下靜態量測已有漏電現象,更換VV02晶體A1015測試即正常。

抱歉貼圖又出問題了,只有80KB還是無法上傳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 ,記得可以貼圖要補圖上來喔!

网友:
建議使用ACDSEE3.0左右的版本 通常可以處理檔案到50k以下
之前用10.0版的也是只能壓到100K左右   雖然可以上傳但是常常會貼圖失敗
不然就是使用w大教的那套軟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