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你有這些型號的故障SCSI硬碟嗎?

楼主(2011-04-05):
HP BD14685A26 146G/10Krpm *2
Mastor 8E147J0 147G/15Krpm
Hitachi HUS151414VL3800 147G/15Krpm
上面的硬碟型號是tony6605版大之前寄給我測試的。

下方這些型號的硬碟型號是上次故障的。
Seagate ST373307LW 73G/10Krpm
Seagate ST373207LC 73G/10Krpm
Seagate ST118202LC 18G/10Krpm *3
IBM DDYS-T36950 36G/10Krpm

可惜的它們都有壞軌,請問大家手上有上面這些型號的故障硬碟要賣嗎?我想把它湊成幾個好的可以繼續使用。

另外ST373307FC 光纖硬碟還找不到設備可以測試。

网友:
要用壞軌修復程式

低階格式化
處理看看

搞不好是假性壞軌

网友A:
WISH兄,手上有兩顆ST336607LW 36G 10KRPM U320用不到,不知道有沒有需要?

另外dd0725兄想要提供一顆SEAGATE 1.5TB的SATA硬碟

网友:
前陣子在下贊助的ST336607LC 36GB Ultra320 80pin  36G/10Krpm x2,
不知可否派上用場,我確定它們都是好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現在論壇上在跑的資料碟就是你提供的這一個。
你另一個硬碟很奇怪,可以偵測的到,檢查也正常,但是把資料放上去會造成系統整個停頓,我也正在找另一個同型號的硬碟來判定是電路板或碟片的問題。

楼主:
回复 网友A:

狼大你好︰
ST336607LW 36G 10KRPM U320如果你不會再使用,那就賣給我吧!
dd0725的好意我心領,但是SATA的硬碟並不能用在我的伺服器上(它只能裝SCSI 80Pin)。

楼主:
回复 网友C:

其實硬碟要動到低階格式化才能使用,我就認為它是個故障的硬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WISH兄,手上有兩顆ST336607LW 36G 10KRPM U320。。另外dd0725兄想要提供一顆1.5T硬碟

W大 。。。這顆硬碟其實【用來備份硬碟的很好用】!! 假如還有網友能贊助一台 100M/1000Mbit [網路交換器的話]
例如這台交換器 http://goods.ruten.com.tw/item/history?21101034872403#log
。。。與CAT6的網路線的話

================================================
ps:傳輸效率   【1】 100Mbit[12.5M bytes/每秒]
【2】1000Mbit[125Mbytes/每秒]。。。32G的資料傳輸【大約是 255.2秒】
32G==32000MBytes
32000除以  125Mbytes/每秒==255.2秒

ps:也就是如果 電腦與伺服器電腦【都有 1000M的網路卡的話】。。
伺服器硬碟的資料 【就可以經由網路線~很快速的[約在5分鐘以內]備份到 有1.5T的sata硬碟的機器【B電腦】上面】^-^
ps:還原時應該也可以~快速還原!!
重點是 【狼大如果一起寄送】 宅即便【可省下 100元】的運送費用!!

==================
ps:咱只能純粹提供 使用硬碟意見。。因為其實咱也沒有能力【能贊助pigoo網】》《

网友:
wish大我手上有兩顆ST336607LW 36G  U320
請給我地址謝謝你

楼主:
純種的伺服器都是可以使用多個硬碟,像阿彰那一台刀鋒(現在大家在使用論壇這台伺服器),可以使用6個SCSI硬碟,原本這台是有2個76G,但是用了這一陣子都相繼陣亡了,因為再來找到的都是36G,所以只好用多顆硬碟,然後獨立掛載目錄的方式來克服。
很多朋友在問為什麼不使用SATA硬碟?因為這台伺服器就只能裝SCSI硬碟呀!它也沒有SATA插座可以插,一定有人會問,不是插一片卡就好了嗎?各位,就算真的能插一片SATA的卡,刀鋒伺服器是扁型的(機箱的高度就大約兩個硬碟的高度),那有空間裝硬碟,還是要我把硬碟外接一個POwer然後吊在外面?
為什麼不買新的硬碟?有在賣SCSI硬碟的朋友能告訴我全新的76G的SCSI硬碟一個現價多少嗎?足夠買2台1.5T的SATA硬碟了吧!有人會說網拍沒那麼貴呀!網拍那些所謂的全新硬碟都是返修品,你問問賣家是那家的貨源及提供多久的免費保固服務就知道了。
了解了嗎?向大家徵較小的SCSI硬碟來組合是不得已的做法,SCSI已漸漸退出電腦市場,這種小容量硬碟也早已不敷大家使用,所以不管是我用買的或是大家贊助的,對我或對贊助人的負擔也較輕,那一天痞酷網能自己養活自己,我也想買新的硬碟,甚至是新的伺服器及相關週邊設備呀!
至於有朋友要贊助1.5T的SATA硬碟,為什麼我要婉拒他的好意?
說真的,這是良心問題,一旦我接受這顆1.5T的SATA硬碟,勢必是裝到我的個人電腦上使用(上面有說過我們這台伺服器不能裝其它介面的硬碟),所以是不行的,不過我真的很感謝他。

楼主:
回复 网友D:

咦!狼大說他也有兩個ST336607LW 36G  U320,怎麼你也有兩個相同型號的硬碟?等一下我把收件地址發給你及狼大。
老規矩!賣多少錢(含郵資)請告訴我,如果是贊助論壇,那我就會寫在"熱心會員贊助設備清單 "。

网友:
能湊SCSI撐...當然就這樣繼續撐下去....

如果有人要贊助SATA...
看W大說法...刀鋒伺服器有可能可以插一片SATA卡???
如果可以插卡...

剛去網拍看一下...下面這些含電源的舊外接盒...價格應該沒很貴(把原SCSI介面拔掉,改用SATA)......
當然..如果有網友能贊助..更省...

● 【單層SCSI硬碟外接盒】採用Sunon(建準)散熱風扇 150元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103275616284

●    5.25吋SCSI外接盒,大50PIN介面   250 元
http://tw.page.bid.yahoo.com/tw/auction/b59388010

● SCSI硬碟外接盒含電源(不過如果拔掉SCSI介面,應該不好固定硬碟)  $300元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011145814110

网友:
WISH大
你的伺服器的規格是怎樣的?

网友:
回复 网友E:

W大  壞軌 看狀況  有的可以夠過 原廠成是修復 填0 修復
我有上回收商納在幫你留意你說的ˊ那些硬碟 有再通知妳

楼主:
回复 网友F:

伺服器為HP Pro Liant DL380。

楼主:
回复 网友G:

我知道有的修復軟體可以修復,不過用在伺服器上不比用在個人電腦,依我對硬碟好壞的定義,包括讀、寫速度差異太大,我都會把它列入故障名單中。
謝謝你願意幫我留意,麻煩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