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IBM 89P7935主機板無音效檢修過程

楼主(2011-04-05):
這一台的狀況看起來都很正常
跑XP系統也很順,但就是音效出不來
剛開始以為是DRIVER的問題
但為求確實我直接用另一顆硬碟重灌
結果還是不行
所以只好拆機查線了
首先看一下板子的外型(整機的外型忘了拍了)
這是一款可內建喇叭的主機
圖中標示"1"的是喇叭的輸出排針
標示"2"的為1.5W音效的功率放大晶片
標示"3"的為AD1981B音效晶片

我在之前開機測試音效時有先用手試溫
是完全沒熱的
所以再用電表量測音效供電的腳位
發現音效晶片中的DVdd有3.3V供電
而AVdd的5V供電則為0
往上查其MOSFET
其input也沒有電壓
再往上有一顆100u/16v的電容
因走線之便先解焊(請看下一張圖)
延線走到了cpu的另一端了
再量其源頭的電壓
怪了....12v出現了
到此問題就出現了
肯定是斷線了
找了一條音源線當飛線用
裝回開機再測
ok
附上主要元件的datasheet
datasheet_UA78M05C.PDF (272.93 KB, 下載次數: 71) datasheet_AD1981B.PDF (969.64 KB, 下載次數: 74) datasheet_SSM2211.PDF (355.94 KB, 下載次數: 75)

网友:
編輯中XDD期待大大的實例~

--------------------------------------------

真是好菜~要先吃吃開胃菜在等主菜~

网友:
回复 楼主:

    IBM的音效驅動好像跟一般不同,不然找一個音效卡裝上試看看

网友:
你這台是否是 S50 的主機..
這片主機板的 WIN2000 及 XP 系統的音效是要重新安裝的..

到以下網站下載試試看..
http://www-307.ibm.com/pc/support/site.wss/MIGR-50535.html

楼主:
回樓上幾位大大
這台是我已完修的
只是剛剛在編輯時圖片一直搞不定
後來才知道圖片須小於100k
所以來不及上完菜
你們就出現了
讓各位吃了些生冷不良的
真是對不住了
現在都用好了,請重新看看吧

网友:
比用手指那篇還難n_144|,您的比較有參考價值
恭喜完修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說的是這一篇嗎?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 ... =%E9%9F%B3%E6%95%88
說真的,我覺得那一點也不簡單
因為焊那些腳沒把焊點搞掉,是不容易的
但總體而言
處理音效還算是比較簡單的
而我目前也只能換換電容或是處理像這種軟柿子
還在小學皆段學習中

网友:
網址這樣才連的到…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extra=page%3D1
您的比較難…
換零件,只要練習,人人都可以是大師
但是查線路,沒有一定的程度,是沒辦法的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剛改版有些不習慣 , 可能要看個幾天才會習慣!

网友:
恭喜完修。。[音效IC]照片拍的很清晰^-^

网友:
回复 楼主:

carlos_liu 大..
你這些相片應該不是用 "普通相機" 拍的吧, 在近距離內還能拍的這麼高水準, 偶像.. ^_^

可否說一下你是怎麼拍的, 使用的設備(我很懷疑你不是用像機拍的) ..

THKS..

楼主:
我用兩種機器
其一為CONON EOS 30D,價格昂貴,但確實好用
其二為USB介面 200倍之放大鏡,經濟實惠
須大範圍拍攝用前者
細小零件則用後者
只要手不抖,不須多好的拍攝技術
即可拍得如此
這些東西說穿了就不值一提了